[技术问答]
MA35D1 spi-config 设置-b 和 -r无效问题

楼主(2023-03-17):
使用 spi-config设置 -b和-r无效,log如下

# spi-config -d /dev/spidev0.1 -b 16

Unable to set bits to 16

SPI_IOC_WR_BITS_PER_WORD: Invalid argument

# spi-config -d /dev/spidev0.1 -r 1

spidev spidev0.1: setup: unsupport mode bits 80

SPI_IOC_WR_WORD: Invalid argument

网友A:
可以通过修改以下代码问题修复:

1.-r问题:
修改MA35D1_Buildroot/output/build/linux-custom/drivers/spi/spi.c
spi_setup()函数里面 添加SPI_READY bad_bits = spi->mode & ~(spi->controller->mode_bits | SPI_CS_WORD | SPI_LSB_FIRST | SPI_READY);

网友A:
2.-b问题
MA35D1_Buildroot/output/build/linux-custom/drivers/spi/spi-ma35d1-qspi.c
修改master->bits_per_word_mask = SPI_BPW_MASK(8); master->bits_per_word_mask = SPI_BPW_RANGE_MASK(8,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