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A35D1的I2C无法正常使用问题

楼主(2023-03-17):
要用到I2C0 (PM8/PM9),在设备树中

\MA35D1_Buildroot\output\build\linux-custom\arch\arm64\boot\dts\nuvoton\ma35d1-iot-512m.dts增加以下内容:(调整内容移动到ma35d1.dtsi也是一样现象)

/ {

      i2c0: i2c@40800000 {

            compatible = "nuvoton,ma35d1-i2c";

            reg = <0x0 0x40800000 0x0 0x10000>;

            interrupts = <GIC_SPI 13 IRQ_TYPE_LEVEL_HIGH>;

            clocks = <&clk I2C0_GATE>;

            clock-frequency = <100000>;

            resets = <&reset MA35D1_RESET_I2C0>;

            status = "disable";

            #address-cells = <1>;

            #size-cells = <0>;

      };

};

&i2c0 {

      status = "okay";

};

后启动错误。

网友A:
错误提示啥。。。

网友B:
I2C0默认是给pmic使用,因此需要修改TFA两个设备树如下。需要按照下面方式配置。
output/build/arm-trusted-firmware-custom/fdts/ma35d1.dtsi ,修改如下,增加<I2C0_TZNS>
sspcc: sspcc@404F0000 {
                compatible = "nuvoton,ma35d1-sspcc";
                reg = <0x0 0x404F0000 0x0 0x1000>;
                config = <UART0_TZNS>,
                        <SDH0_TZNS>,
                        <SDH1_TZNS>,
                        <NAND_TZNS>,
                        <QSPI0_TZNS>,
                        <CRYPTO_TZNS>,
                        <WDTWWDT1_TZNS>,
                        <HSUSBD_TZNS>,
                        <PDMA0_TZNS>,
                        <PDMA1_TZNS>,
                        <TIMER01_TZNS>,
                        <UART16_SUBM>,
                        <I2C0_TZNS>,
                        <TRNG_TZNS>;
        };

output/build/arm-trusted-firmware-custom/fdts/ma35d1-cpu800-wb-128m.dts 屏蔽以下代码

/*&sspcc {
        gpio_s = <PD6_S>,
                <PD7_S>;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