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红外对射二极管的发射接收原理

楼主(2023-03-17):
        红外发射管,发出红外信号后,接收管电压是怎么变化的,需要脉动电压信号,接收管才能感应出电流信号或者是电压吗?

网友A:
楼主理解的不错,需要调制和解调的。

网友B:
按照脉冲宽度和间隔时间编码吧

网友C:
槽型光耦也是对射,但不需要调制,因为距离通常在几个cm之内。超过10cm的基本要调制。

网友D:
一般会有一个标准的协议,高低点电平变化

网友E:
看你的电路设计,接收端的信号通道是交流电路还是直流电路,如果是直流就不需要调制,如果是交流就需要调制。采用调制的目的通常是为了消除外界的光干扰或者是为了进行编码,看你的需求和电路结构,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F:
遥控器上的普通红外管+38k载波,+接收端 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