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123 IIS录音问题

楼主(2023-03-17):
IIS芯片选择的是WM8978,实现了播放,但是录音有问题。

录音的时候我将NUC123配置为Master,让其产生时钟MCLK LRCLK BCLK。

配置如下,但是接收到的数据全是0xFFFFFFFF

WM8978_HPvol_Set(0,0);        //耳机音量设为0

WM8978_SPKvol_Set(0);        //喇叭音量设为0

WM8978_ADDA_Cfg(0,1);        //打开ADC,关闭DAC

WM8978_Input_Cfg(0,1,0);//打开Linein,关闭mic和aux

WM8978_Output_Cfg(0,0);        //关闭喇叭和耳机输出

WM8978_I2S_Cfg(2,0);        //设置为飞利浦 16bit模式

I2S_Open(I2S, I2S_MODE_MASTER, 16000, I2S_DATABIT_16, I2S_MONO, I2S_FORMAT_I2S);

I2S_EnableMCLK(I2S, 256*16000);

I2S_DisableInt(I2S, I2S_IE_TXTHIE_Msk);

I2S_EnableInt(I2S, I2S_IE_RXTHIE_Msk);

NVIC_EnableIRQ(I2S_IRQn);

网友A:
没用过这个芯片,看看手册上使用录音的操作顺序是否有遗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