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TouchGFX初始化失败

楼主(2023-03-17):
我用FMC驱动屏幕,程序卡在这里了,有什么原因呢?

void TouchGFXHAL::initialize()
{
    lcd_init();
    TouchGFXGeneratedHAL::initialize();
    // ↑↑卡在这里了
    isInited = 1;
}
void TouchGFXGeneratedHAL::initialize()
{
    LD1_ON;
    HAL::initialize();
    // LD2_ON;
    // ↑↑卡在这里了
    registerEventListener(*(Application::getInstance()));
    enableLCDControllerInterrupt();
    enableInterrupts();
    setFrameBufferStartAddresses((void*)frameBuf, (void*)0, (void*)0);
}

网友A:
要么外设没产生中断,要不程序死了。

网友B:
用的是官方的Demo板吗?

网友C:
大概率是程序死了,这里用的是库,你也看不到哪里死掉的。

网友D:
程序死掉了吧

网友E:
程序死了

网友F:
外设没产生中断

网友G:
对,要不程序就死了

网友H:
卡了就是死了呗

网友I:
程序死掉了吗?

网友J:
中断没产生啊,有可能没到这地方程序就死了

网友K:
估计是程序死掉了

网友L:
中断没配置好吗?

网友M(2023-07-03):
嗯,要不程序死了

网友N:
大概率是程序死了

网友O:
这里用的是库,你也看不到哪里死掉的

网友P(2023-12-23):
中断没有发生,很可能程序在到达这个位置之前就死了

网友Q:
We're using a library here, and you can't see where it died either

网友R:
电路中有一组并行线路,正常信号通过时候基本不受影响

网友S:
更小的较小的c形孔可以做到(低至0.35mm)。

网友T:
人体具有300PF的等效电容

网友U:
对于插件电感,我们一般见的比较多的就是UU型和EE型以及环型

网友V:
您可能已经在某些Wi-Fi模块上看到过它们,

网友W:
使用的开关管数量多,且要求参数一致性好,驱动电路复杂,实现同步比较困难。这种电路结构通常使用在1KW以上超大功率开关电源电路中。

网友X:
需要让电源热稳定,在稳定后再进行测试

网友Y:
反激式电路与正激式电路相反,

网友Z:
理解了共模噪声我们就知道共模电感就知道为什么共模电感会接在交流一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