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link\Jlink\串口连接不上stm32

楼主(2023-03-17):
自己画的板子,再用stlink设置写保护后,就再也无法连接上.
不管是设置sram启动还是系统存储器启动,还是主存储器启动.
STM32 ST-LINK Utility或是Jflash. 还是串口都无法连接上stm32.无法连接更别提编辑选项字节了
请问路过的各路大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检查下供电及连线,看看有无连接不良的地方

网友B:
BOOT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C:
但愿你没有对芯片做 LEVEL 2的读保护,若是这样,结合你当前的情况,该芯片只能做参观使用了。

网友D:
是不是给加密了啊

网友E:
写保护?一般不是设置读保护吗。

网友F:
系统Bootloader启动也不行?

网友G:
一直按复位,然后不停的下载程序试试,说不定某一瞬间能写成功。

网友H:
换根线试一下

网友I:
是不写保护了?

网友J:
检查下供电及连线

网友K:
嗯,看看有无连接不良的地方

网友L:
但愿你没有对芯片做 LEVEL 2的读保护

网友M:
若是这样,结合你当前的情况,该芯片只能做参观使用了。

网友L:
一直按复位,然后不停的下载程序试试

网友K:
说不定某一瞬间能写成功。

网友N:
检查供电是否正常啊

网友O:
看看BOOT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H:
写保护了?

网友I(2023-07-05):
看接线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