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cubaMX等官网软件资源下载不了

楼主(2023-03-17):
我到st官网下cubaMX时,点击get latest后,官网会让我输入姓名和邮箱,并显示通知说是到下载链接发到邮箱了,但是我打开邮箱并没有相关的邮件,请问一下大家有解决的方法吗,希望能指导我一下,谢谢了

网友A:
基本的流程就是这样的。不行的话,换个时间点再试试。

网友B:
如果st.com上有时候因为连接问题下载不了,可以去STM32中国官网一试。

网友C:
看看也有可能在垃圾邮箱里面

网友D:
你注册个账号呗,直接登录就可以下载了。

网友E:
有可能被邮箱认为是垃圾邮件了吧,垃圾箱里找一找。

网友F:
不行的话,就上网上下载,应该挺多人分享的。

网友G:
也可以从第三方下载站下载

网友H:
估计是服务器有问题,等过一段时间再试试。

网友I:
论坛里应该有提供安装包的帖子

网友J:
基本的流程就是这样的。

网友K:
不行的话,换个时间点再试试。

网友L:
可能会在垃圾邮箱里面

网友M:
可能是服务器有问题,过一段时间再试试

网友C:
更换一下网络试试

网友G:
也可以去下载站下啊

网友I(2023-07-05):
今天也遇到了,收到的邮件点开还是让填邮箱

网友N:
stm32cubemx哪个版本的

网友O:
可以直接在官网上面搜STM32CubeMX

网友G:
可能是因为网络的问题,建议多试几次

网友N:
注册一个免费的ST账号。然后,你可以在ST.com的STM32CubeMX页面上下载STM32CubeMX软件。

网友P:
直接登录账号就可以下载了

网友H:
看看它也可能在垃圾邮件

网友Q:
也可以从第三方展台下载下载吗

网友D:
如果没有,换一个时间点再试一次。

网友R:
在网站的顶部菜单中,将鼠标悬停在“产品”(Products)选项上。

在下拉菜单中,选择“微控制器和微处理器”(Microcontrollers and Microprocessors)。

在新页面中,选择“STM32 32位微控制器”(STM32 32-bit Microcontrollers)。

在左侧导航栏中,选择“软件”(Software)。

在下拉菜单中,选择“开发工具”(Development Tools)。

在新页面中,找到并点击“STM32CubeMX”链接。

在STM32CubeMX页面上,您可以选择适合您操作系统的版本进行下载。

网友I:
网络问题吧

网友F:
如果stm32上有时因为连接问题无法下载,可以去stm32中国网站试试。

网友S:
基本过程是这样的。

网友T:
今天也见面了,打开邮件还是填邮件

网友U:
访问STMicroelectronics的官方网站:https://www.st.com。

网友V:
在STMicroelectronics的官方网站上查找最新版本的STM32CubeMX软件。

网友W:
刷新下网页应该就行了

网友M(2023-10-27):
也可能是服务器有问题,过段时间再试试。

网友X(2023-12-01):
变换器效率就显得比较低

网友Y:
每个电容与纹波电流源的引线阻抗一样

网友Z:
设计者的作用就是在理解电路工作过程的基础上,保证PCB设计合理。

网友AA:
两个环路最有可能产生电磁干扰(EMI)

网友AB:
大大减小与其他引线之间的容性耦合

网友AC:
滤波电容接线端的放置很重要

网友AD:
与电感和续流二极管相连

网友AE:
输入电源和负载电流环路并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AF:
控制地与其他地要通过一些特定的点连接

网友Y:
引线的长度直接与它的电感量和电阻量成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