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5] 【NUCLEO-U575ZI-Q测评】+ESP8266远程切断家庭用电

楼主(2023-03-17):
以前的装修的时候智能家居还没有兴起或者未成熟、价格虚高,所以家里面的供电、照明系统还有其它家用电器都不支持远程开关,出门后老是觉得灯没关,或者空调、风扇没关,网上也有报道说有人出去打工一年回来空调未关,电费大几十万。此次想法是给家里的电箱内部加一个远程开关,目前只支持单方通信,后续加入开关状态上报,切换设备故障上报,市电电压、电流、频率等上报,实时了解家里用电器负载状态。
电路设计如下:
1:市电取电
2电流检测
3输出检测&继电器驱动
如上原理图系统取电来自市电降压产生,继电器控制原理图,一共接了两个继电器,一个继电器(RY2)接在常闭端,一个接在常开端(RY1), 避免由于某些原因出现继电器(RY1)粘死,输出不能有效断开情况,则动作常闭端继电器(RY2),切断输出。输出电压检测集成频率和过零检测,实现继电器零点动作,避免拉弧及大电流情况发生,电流检测方便判断家里用电器负荷状况。市电取电及继电器、采样板为制作完成,采用板上集成的3LED作为指示调试用,PA5 绿灯表示RY2,亮表示处在常闭端PB7蓝灯表示RY1状态,吸合时亮起,红灯告警,报继电器拉弧粘死不能断开或者损坏不能正常吸合。

外接ESP12-F WIFI模块作为远程通信,WIFI模块与demo板串口2连接,取5V电作为工作电源。
阿里云提供免费物联网公共测试平台,数据量小,完全可以使用此免费的作为自身控制云平台,DEMO版使用AT指令控制WIFI模块,需要烧录MQTT协议固件连接阿里云(见附件),手机APP也连接阿里云,阿里云平台上面设置产品流转,实现二者通信,其中如何连接阿里云,网络有教程参考,其中需要注意的几个点需要说明下。1.配置MQTT客户端ID  AT+MQTTCLIENTID=0,"i7lwMWR4n.ESP8266|securemode=2\,signmethod=hmacsha256\,timestamp=16768075338|"  如上,前面需要手动加上\,另外timestamp的值刷新后会变,另外见下图passwd也会变,需要注意,所以连不上WIFI时需要修改参数重新连接.
APP借用网上有的先做测试,如下图:
后续借用APP Inventor进行开啊,减少语言障碍。
WIFI模块返回云平台通信数据如下:
测试开启正常输出时:
检测到继电器处于输出状态,而未正常输出以及继电器切断输出,而继续输出
红灯告警,切开常闭继电器Rly2和常开继电器Rly1
/* USER CODE END Header */
/* Includes ------------------------------------------------------------------*/
#include "main.h"

/* Private includes ----------------------------------------------------------*/
/* USER CODE BEGIN Includes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ctype.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darg.h>
#include  <math.h>
/* USER CODE END Includes */

/* Private typedef -----------------------------------------------------------*/
/* USER CODE BEGIN PTD */

/* USER CODE END PTD */

/* Private define ------------------------------------------------------------*/
/* USER CODE BEGIN PD */

/* USER CODE END PD */

/* Private macro -------------------------------------------------------------*/
/* USER CODE BEGIN PM */

/* USER CODE END PM */

/* Private variables ---------------------------------------------------------*/

TIM_HandleTypeDef htim1;
TIM_HandleTypeDef htim17;

UART_HandleTypeDef huart1;
UART_HandleTypeDef huart2;

/* USER CODE BEGIN PV */
const uint8_t SendTbl[50] = {0x55,};
uint32_t  AdvRegTmCnt;
uint8_t   fRly1OnOff;
uint8_t   RlyChkCnt = 0x00;
uint16_t  LineAd;
uint16_t  LineAdOld;
uint16_t  FreqCnt;
uint16_t  wTemp;
/* USER CODE END PV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static void SystemPower_Config(void);
static void MX_GPIO_Init(void);
static void MX_USART1_UART_Init(void);
static void MX_ICACHE_Init(void);
static void MX_TIM17_Init(void);
static void MX_TIM1_Init(void);
static void MX_USART2_UART_Init(void);
/* USER CODE BEGIN PFP */

/* USER CODE END PFP */

/* Private user code ---------------------------------------------------------*/
/* USER CODE BEGIN 0 */

/* USER CODE END 0 */

/**
  * @brief  The application entry point.
  * @retval int
  */
int main(void)
{
  /* USER CODE BEGIN 1 */

  /* USER CODE END 1 */

  /* MCU Configuration--------------------------------------------------------*/

  /* Reset of all peripherals, Initializes the Flash interface and the Systick. */
  HAL_Init();

  /* USER CODE BEGIN Init */

  /* USER CODE END Init */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
  SystemClock_Config();

  /* Configure the System Power */
  SystemPower_Config();

  /* USER CODE BEGIN SysInit */

  /* USER CODE END SysInit */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MX_GPIO_Init();
  MX_USART1_UART_Init();
  MX_ICACHE_Init();
  MX_TIM17_Init();
  MX_TIM1_Init();
  MX_USART2_UART_Init();
  /* USER CODE BEGIN 2 */

        #if 1
        HAL_GPIO_WritePin(GPIOC,GPIO_PIN_7,GPIO_PIN_SET);
        HAL_Delay(2000);
        printf("AT+RST\r\n");
        HAL_Delay(000);
        printf("AT+RESTORE\r\n");
        HAL_Delay(1000);
        printf("AT+CWMODE=1\r\n");
        HAL_Delay(1000);
        printf("AT+CIPSNTPCFG=1,8,\"ntp1.aliyun.com\"\r\n");
        HAL_Delay(2000);
        printf("AT+CWJAP=\"Xiaomi 12 Pro\",\"12345678\"\r\n");
        HAL_Delay(5000);
        printf("AT+MQTTUSERCFG=0,1,\"NULL\",\"ESP8266&i7lwyBCAcAH\",\"86600e03e84f061e3714219ee04e72505ef186e5041aa05c00e125d4f6560905\",0,0,\"\"\r\n");
        HAL_Delay(3000);
        printf("AT+MQTTCLIENTID=0,\"i7lwyBCAcAH.ESP8266|securemode=2\\,signmethod=hmacsha256\\,timestamp=1679045538771|\"\r\n");
        HAL_Delay(3000);
        printf("AT+MQTTCONN=0,\"iot-06z00dmxlk2ol65.mqtt.iothub.aliyuncs.com\",1883,1\r\n");
        HAL_Delay(3000);
        printf("AT+MQTTSUB=0,\"/i7lwyBCAcAH/ESP8266/user/get\",1\r\n");
        HAL_Delay(5000);
        HAL_GPIO_WritePin(GPIOC,GPIO_PIN_7,GPIO_PIN_RESET);

        #endif

    MX_USART2_UART_Init();
        huart2.Instance->CR1 |= (1<<5);
  /* USER CODE END 2 */

  /* Infinite loop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while (1)
  {
          HAL_Delay(1000);
    /* USER CODE END WHILE */

    /* USER CODE BEGIN 3 */
        #if 0
        if(HAL_GPIO_ReadPin(GPIOC,GPIO_PIN_13) == 0)
        {
                HAL_GPIO_WritePin(GPIOG,GPIO_PIN_2,GPIO_PIN_SET);        //R
        }
        else
        {
                HAL_GPIO_WritePin(GPIOG,GPIO_PIN_2,GPIO_PIN_RESET);
        }
        #endif

        #if 1

        if(fRly1OnOff)
        {
                if(HAL_GPIO_ReadPin(GPIOC,GPIO_PIN_13) == 0)
                {
                        RlyChkCnt++;
                        if(RlyChkCnt >= 5)
                        {
                                HAL_GPIO_WritePin(GPIOB,GPIO_PIN_7,GPIO_PIN_RESET);        //B                Rly1
                                HAL_GPIO_WritePin(GPIOC,GPIO_PIN_7,GPIO_PIN_SET);        //G                Rly2
                                HAL_GPIO_WritePin(GPIOG,GPIO_PIN_2,GPIO_PIN_SET);        //R                Alarm
                                RlyChkCnt = 0x00;
                        }
                }
                else
                {        if((HAL_GPIO_ReadPin(GPIOB,GPIO_PIN_7) == 1) && (HAL_GPIO_ReadPin(GPIOC,GPIO_PIN_7) == 0)) //ÓÐÊä³öÇé¿öÏÂ,Rly1£ºon ÇÒ Rly2:0ffµÄÇé¿ö
                                HAL_GPIO_WritePin(GPIOG,GPIO_PIN_2,GPIO_PIN_RESET);
                        RlyChkCnt = 0x00;
                }
        }
        else
        {
                if(HAL_GPIO_ReadPin(GPIOC,GPIO_PIN_13) == 1)
                {
                        RlyChkCnt++;
                        if(RlyChkCnt >= 5)
                        {
                                HAL_GPIO_WritePin(GPIOB,GPIO_PIN_7,GPIO_PIN_RESET);                //Rly1
                                HAL_GPIO_WritePin(GPIOC,GPIO_PIN_7,GPIO_PIN_SET);                //Rly2
                                HAL_GPIO_WritePin(GPIOG,GPIO_PIN_2,GPIO_PIN_SET);
                                RlyChkCnt = 0x00;
                        }
                }
                else
                {
                        HAL_GPIO_WritePin(GPIOC,GPIO_PIN_7,GPIO_PIN_RESET);                //Î޸澯²Åµ¯¿ªRly2
                        //if((HAL_GPIO_ReadPin(GPIOB,GPIO_PIN_7) == 0) || (HAL_GPIO_ReadPin(GPIOC,GPIO_PIN_7) == 1))        //ûÓÐÊä³öÇé¿öÏÂ,Rly1£ºoff »òÕß Rly2:0nµÄÇé¿ö
                                HAL_GPIO_WritePin(GPIOG,GPIO_PIN_2,GPIO_PIN_RESET);
                        RlyChkCnt = 0x00;
                }
        }

        #endif

        #if 0                                                                                                //50usÖжÏÖ´ÐÐ

        FreqCnt++;                                                                                        //50us++
        LineAd = HAL_ADC_GetValue(&hadc4) / 4;

        if(LineAd >= 511)
        {
                wTemp = LineAd - 511;
        }
        else
        {
                wTemp = 511 - LineAd;
        }

        if((wTemp <= 20) && (LineAd< LineAdOld))                         // Maybe N times zerocorr detect
        {
                if(FreqCnt > 250)                                                                //12.5ms  80Hz²»µ½ÅжÏΪ¸ÉÈÅ
                {
                        if(b1sFlag & 0x02)                                                        //ÉϵçÑÓʱ1s ´ýÎÈ
                                fbLineZerocross ^= 1;
                }
                 FreqCnt = 0x00;
        }

        LineAdOld = LineAd;

        #endif

  }
  /* USER CODE END 3 */
}

/**
  * @brief System Clock Configuration
  * @retval None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RCC_OscInitTypeDef RCC_OscInitStruct = {0};
  RCC_ClkInitTypeDef RCC_ClkInitStruct = {0};

  /** Configure the main internal regulator output voltage
  */
  if (HAL_PWREx_ControlVoltageScaling(PWR_REGULATOR_VOLTAGE_SCALE1)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Initializes the CPU, AHB and APB buses clocks
  */
  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MSI;
  RCC_OscInitStruct.MSIState = RCC_MSI_ON;
  RCC_OscInitStruct.MSICalibrationValue = RCC_MSICALIBRATION_DEFAULT;
  RCC_OscInitStruct.MSIClockRange = RCC_MSIRANGE_4;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tate = RCC_PLL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ource = RCC_PLLSOURCE_MSI;
  RCC_OscInitStruct.PLL.PLLMBOOST = RCC_PLLMBOOST_DIV1;
  RCC_OscInitStruct.PLL.PLLM = 1;
  RCC_OscInitStruct.PLL.PLLN = 80;
  RCC_OscInitStruct.PLL.PLLP = 2;
  RCC_OscInitStruct.PLL.PLLQ = 2;
  RCC_OscInitStruct.PLL.PLLR = 2;
  RCC_OscInitStruct.PLL.PLLRGE = RCC_PLLVCIRANGE_0;
  RCC_OscInitStruct.PLL.PLLFRACN = 0;
  if (HAL_RCC_OscConfig(&RCC_OscInitStruct)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Initializes the CPU, AHB and APB buses clocks
  */
  RCC_ClkInitStruct.ClockType = RCC_CLOCKTYPE_HCLK|RCC_CLOCKTYPE_SYSCLK
                              |RCC_CLOCKTYPE_PCLK1|RCC_CLOCKTYPE_PCLK2
                              |RCC_CLOCKTYPE_PCLK3;
  RCC_ClkInitStruct.SYSCLKSource = RCC_SYSCLKSOURCE_PLLCLK;
  RCC_ClkInitStruct.AHBCLKDivider = RCC_SYS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PB1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PB2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PB3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if (HAL_RCC_ClockConfig(&RCC_ClkInitStruct, FLASH_LATENCY_4)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
  * @brief Power Configuration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SystemPower_Config(void)
{
  HAL_PWREx_EnableVddIO2();

  /*
   * Disable the internal Pull-Up in Dead Battery pins of UCPD peripheral
   */
  HAL_PWREx_DisableUCPDDeadBattery();

  /*
   * Switch to SMPS regulator instead of LDO
   */
  if (HAL_PWREx_ConfigSupply(PWR_SMPS_SUPPLY)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USER CODE BEGIN PWR */
/* USER CODE END PWR */
}

/**
  * @brief ICACHE Initialization Function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MX_ICACHE_Init(void)
{

  /* USER CODE BEGIN ICACHE_Init 0 */

  /* USER CODE END ICACHE_Init 0 */

  /* USER CODE BEGIN ICACHE_Init 1 */

  /* USER CODE END ICACHE_Init 1 */

  /** Enable instruction cache in 1-way (direct mapped cache)
  */
  if (HAL_ICACHE_ConfigAssociativityMode(ICACHE_1WAY)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if (HAL_ICACHE_Enable()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USER CODE BEGIN ICACHE_Init 2 */

  /* USER CODE END ICACHE_Init 2 */

}

/**
  * @brief TIM1 Initialization Function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MX_TIM1_Init(void)
{

  /* USER CODE BEGIN TIM1_Init 0 */

  /* USER CODE END TIM1_Init 0 */

  TIM_ClockConfigTypeDef sClockSourceConfig = {0};
  TIM_MasterConfigTypeDef sMasterConfig = {0};

  /* USER CODE BEGIN TIM1_Init 1 */

  /* USER CODE END TIM1_Init 1 */
  htim1.Instance = TIM1;
  htim1.Init.Prescaler = 0;
  htim1.Init.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htim1.Init.Period = 8000;
  htim1.Init.ClockDivision = TIM_CLOCKDIVISION_DIV1;
  htim1.Init.RepetitionCounter = 0;
  htim1.Init.AutoReloadPreload = TIM_AUTORELOAD_PRELOAD_DISABLE;
  if (HAL_TIM_Base_Init(&htim1)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sClockSourceConfig.ClockSource = TIM_CLOCKSOURCE_INTERNAL;
  if (HAL_TIM_ConfigClockSource(&htim1, &sClockSourceConfig)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sMasterConfig.MasterOutputTrigger = TIM_TRGO_RESET;
  sMasterConfig.MasterOutputTrigger2 = TIM_TRGO2_RESET;
  sMasterConfig.MasterSlaveMode = TIM_MASTERSLAVEMODE_DISABLE;
  if (HAL_TIMEx_MasterConfigSynchronization(&htim1, &sMasterConfig)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USER CODE BEGIN TIM1_Init 2 */

  /* USER CODE END TIM1_Init 2 */

}

/**
  * @brief TIM17 Initialization Function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MX_TIM17_Init(void)
{

  /* USER CODE BEGIN TIM17_Init 0 */

  /* USER CODE END TIM17_Init 0 */

  /* USER CODE BEGIN TIM17_Init 1 */

  /* USER CODE END TIM17_Init 1 */
  htim17.Instance = TIM17;
  htim17.Init.Prescaler = 160;
  htim17.Init.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htim17.Init.Period = 65535;
  htim17.Init.ClockDivision = TIM_CLOCKDIVISION_DIV1;
  htim17.Init.RepetitionCounter = 0;
  htim17.Init.AutoReloadPreload = TIM_AUTORELOAD_PRELOAD_ENABLE;
  if (HAL_TIM_Base_Init(&htim17)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USER CODE BEGIN TIM17_Init 2 */

  /* USER CODE END TIM17_Init 2 */

}

/**
  * @brief USART1 Initialization Function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MX_USART1_UART_Init(void)
{

  /* USER CODE BEGIN USART1_Init 0 */

  /* USER CODE END USART1_Init 0 */

  /* USER CODE BEGIN USART1_Init 1 */

  /* USER CODE END USART1_Init 1 */
  huart1.Instance = USART1;
  huart1.Init.BaudRate = 115200;
  huart1.Init.WordLength = UART_WORDLENGTH_8B;
  huart1.Init.StopBits = UART_STOPBITS_1;
  huart1.Init.Parity = UART_PARITY_NONE;
  huart1.Init.Mode = UART_MODE_TX_RX;
  huart1.Init.HwFlowCtl = UART_HWCONTROL_NONE;
  huart1.Init.OverSampling = UART_OVERSAMPLING_16;
  huart1.Init.OneBitSampling = UART_ONE_BIT_SAMPLE_DISABLE;
  huart1.Init.ClockPrescaler = UART_PRESCALER_DIV1;
  huart1.AdvancedInit.AdvFeatureInit = UART_ADVFEATURE_NO_INIT;
  if (HAL_UART_Init(&huart1)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if (HAL_UARTEx_SetTxFifoThreshold(&huart1, UART_TXFIFO_THRESHOLD_1_8)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if (HAL_UARTEx_SetRxFifoThreshold(&huart1, UART_RXFIFO_THRESHOLD_1_8)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if (HAL_UARTEx_DisableFifoMode(&huart1)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USER CODE BEGIN USART1_Init 2 */

  /* USER CODE END USART1_Init 2 */

}

/**
  * @brief USART2 Initialization Function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MX_USART2_UART_Init(void)
{

  /* USER CODE BEGIN USART2_Init 0 */

  /* USER CODE END USART2_Init 0 */

  /* USER CODE BEGIN USART2_Init 1 */

  /* USER CODE END USART2_Init 1 */
  huart2.Instance = USART2;
  huart2.Init.BaudRate = 115200;
  huart2.Init.WordLength = UART_WORDLENGTH_8B;
  huart2.Init.StopBits = UART_STOPBITS_1;
  huart2.Init.Parity = UART_PARITY_NONE;
  huart2.Init.Mode = UART_MODE_TX_RX;
  huart2.Init.HwFlowCtl = UART_HWCONTROL_NONE;
  huart2.Init.OverSampling = UART_OVERSAMPLING_16;
  huart2.Init.OneBitSampling = UART_ONE_BIT_SAMPLE_DISABLE;
  huart2.Init.ClockPrescaler = UART_PRESCALER_DIV1;
  huart2.AdvancedInit.AdvFeatureInit = UART_ADVFEATURE_NO_INIT;
  if (HAL_UART_Init(&huart2)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if (HAL_UARTEx_SetTxFifoThreshold(&huart2, UART_TXFIFO_THRESHOLD_1_8)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if (HAL_UARTEx_SetRxFifoThreshold(&huart2, UART_RXFIFO_THRESHOLD_1_8)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if (HAL_UARTEx_DisableFifoMode(&huart2)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USER CODE BEGIN USART2_Init 2 */

  /* USER CODE END USART2_Init 2 */

}

/**
  * @brief GPIO Initialization Function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MX_GP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0};
/* USER CODE BEGIN MX_GPIO_Init_1 */
/* USER CODE END MX_GPIO_Init_1 */

  /* GPIO Ports Clock Enable */
  __HAL_RCC_GPIOC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G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B_CLK_ENABLE();

  /*Configure GPIO pin Output Level */
  HAL_GPIO_WritePin(GPIOG, GPIO_PIN_2, GPIO_PIN_RESET);

  /*Configure GPIO pin Output Level */
  HAL_GPIO_WritePin(GPIOC, GPIO_PIN_7, GPIO_PIN_RESET);

  /*Configure GPIO pin Output Level */
  HAL_GPIO_WritePin(GPIOB, GPIO_PIN_7, GPIO_PIN_RESET);

  /*Configure GPIO pin : PC13 */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13;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INPUT;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HAL_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

  /*Configure GPIO pin : PC3 */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NALOG;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HAL_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

  /*Configure GPIO pin : PG2 */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LOW;
  HAL_GPIO_Init(GPIOG, &GPIO_InitStruct);

  /*Configure GPIO pin : PC7 */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LOW;
  HAL_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

  /*Configure GPIO pin : PB7 */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LOW;
  HAL_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 USER CODE BEGIN MX_GPIO_Init_2 */
/* USER CODE END MX_GPIO_Init_2 */
}

/* USER CODE BEGIN 4 */

/*

#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fputc(int ch, FILE *f)
PUTCHAR_PROTOTYPE
{
    USART_SendData_8bit(CW_UART1, (uint8_t)ch);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CW_UART1, USART_FLAG_TXE) == RESET);

    return ch;
}
*/
/*
#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fputc(int ch, FILE *f)
PUTCHAR_PROTOTYPE
{
        HAL_UART_Transmit(&huart1,(uint8_t *)f,1,HAL_MAX_DELAY);
    return ch;
}
*/
uint8_t ch;

/*
int fputc(int c, FILE* f)
{
        //ch = c;
        HAL_UART_Transmit(&huart1,(uint8_t*)&c,1,HAL_MAX_DELAY);
        return c;
}
*/

int fputc(int c, FILE* f)
{
        //ch = c;
        HAL_UART_Transmit(&huart2,(uint8_t*)&c,1,HAL_MAX_DELAY);
        return c;
}

/*
int fputc(int c, FILE* f)
{
        ch = c;
        HAL_UART_Transmit(&huart1,&ch,1,HAL_MAX_DELAY);
        return c;
}
*/

/* USER CODE END 4 */

/**
  * @brief  This function is executed in case of error occurrence.
  * @retval None
  */
void Error_Handler(void)
{
  /* USER CODE BEGIN Error_Handler_Debug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HAL error return state */
  __disable_irq();
  while (1)
  {
  }
  /* USER CODE END Error_Handler_Debug */
}

#ifdef  USE_FULL_ASSERT
/**
  * @brief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param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param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retval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int8_t *file, uint32_t line)
{
  /* USER CODE BEGIN 6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USER CODE END 6 */
}
#endif /* USE_FULL_ASSERT */
/* Includes ------------------------------------------------------------------*/
#include "main.h"
#include "stm32u5xx_it.h"
/* Private includes ----------------------------------------------------------*/
/* USER CODE BEGIN Includes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ctype.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darg.h>
#include  <math.h>
//extern ADC_HandleTypeDef hadc4;
/* USER CODE END Includes */

/* Private typedef -----------------------------------------------------------*/
/* USER CODE BEGIN TD */

/* USER CODE END TD */

/* Private define ------------------------------------------------------------*/
/* USER CODE BEGIN PD */
#define HalSetInvPwmPosDuty(Temp)        TIM1->CCR1 = Temp
#define HalSetInvPwmNegDuty(Temp)        TIM1->CCR2 = Temp
/* USER CODE END PD */

/* Private macro -------------------------------------------------------------*/
/* USER CODE BEGIN PM */

/* USER CODE END PM */

/* Private variables ---------------------------------------------------------*/
/* USER CODE BEGIN PV */
uint8_t Temp;
uint8_t RxBuff[8] = {0,};
uint8_t i=0;
uint8_t DataParsingCnt = 0x00;
uint8_t DataRecCnt = 0x00;
/* USER CODE END PV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 USER CODE BEGIN PFP */
extern UART_HandleTypeDef huart1;
extern uint8_t   fRly1OnOff;
/* USER CODE END PFP */

/* Private user code ---------------------------------------------------------*/
/* USER CODE BEGIN 0 */

/* USER CODE END 0 */

/* External variables --------------------------------------------------------*/
extern TIM_HandleTypeDef htim1;
extern UART_HandleTypeDef huart2;
/* USER CODE BEGIN EV */

/* USER CODE END EV */

/******************************************************************************/
/*           Cortex Processor Interruption and Exception Handlers          */
/******************************************************************************/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Non maskable interrupt.
  */
void NMI_Handler(void)
{
  /* USER CODE BEGIN NonMaskableInt_IRQn 0 */

  /* USER CODE END NonMaskableInt_IRQn 0 */
  /* USER CODE BEGIN NonMaskableInt_IRQn 1 */
  while (1)
  {
  }
  /* USER CODE END NonMaskableInt_IRQn 1 */
}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Hard fault interrupt.
  */
void HardFault_Handler(void)
{
  /* USER CODE BEGIN HardFault_IRQn 0 */

  /* USER CODE END HardFault_IRQn 0 */
  while (1)
  {
    /* USER CODE BEGIN W1_HardFault_IRQn 0 */
    /* USER CODE END W1_HardFault_IRQn 0 */
  }
}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Memory management fault.
  */
void MemManage_Handler(void)
{
  /* USER CODE BEGIN MemoryManagement_IRQn 0 */

  /* USER CODE END MemoryManagement_IRQn 0 */
  while (1)
  {
    /* USER CODE BEGIN W1_MemoryManagement_IRQn 0 */
    /* USER CODE END W1_MemoryManagement_IRQn 0 */
  }
}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Prefetch fault, memory access fault.
  */
void BusFault_Handler(void)
{
  /* USER CODE BEGIN BusFault_IRQn 0 */

  /* USER CODE END BusFault_IRQn 0 */
  while (1)
  {
    /* USER CODE BEGIN W1_BusFault_IRQn 0 */
    /* USER CODE END W1_BusFault_IRQn 0 */
  }
}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Undefined instruction or illegal state.
  */
void UsageFault_Handler(void)
{
  /* USER CODE BEGIN UsageFault_IRQn 0 */

  /* USER CODE END UsageFault_IRQn 0 */
  while (1)
  {
    /* USER CODE BEGIN W1_UsageFault_IRQn 0 */
    /* USER CODE END W1_UsageFault_IRQn 0 */
  }
}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System service call via SWI instruction.
  */
void SVC_Handler(void)
{
  /* USER CODE BEGIN SVCall_IRQn 0 */

  /* USER CODE END SVCall_IRQn 0 */
  /* USER CODE BEGIN SVCall_IRQn 1 */

  /* USER CODE END SVCall_IRQn 1 */
}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Debug monitor.
  */
void DebugMon_Handler(void)
{
  /* USER CODE BEGIN DebugMonitor_IRQn 0 */

  /* USER CODE END DebugMonitor_IRQn 0 */
  /* USER CODE BEGIN DebugMonitor_IRQn 1 */

  /* USER CODE END DebugMonitor_IRQn 1 */
}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Pendable request for system service.
  */
void PendSV_Handler(void)
{
  /* USER CODE BEGIN PendSV_IRQn 0 */

  /* USER CODE END PendSV_IRQn 0 */
  /* USER CODE BEGIN PendSV_IRQn 1 */

  /* USER CODE END PendSV_IRQn 1 */
}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System tick timer.
  */
void SysTick_Handler(void)
{
  /* USER CODE BEGIN SysTick_IRQn 0 */

  /* USER CODE END SysTick_IRQn 0 */
  HAL_IncTick();
  /* USER CODE BEGIN SysTick_IRQn 1 */

  /* USER CODE END SysTick_IRQn 1 */
}

/******************************************************************************/
/* STM32U5xx Peripheral Interrupt Handlers                                    */
/* Add here the Interrupt Handlers for the used peripherals.                  */
/* For the available peripheral interrupt handler names,                      */
/* please refer to the startup file (startup_stm32u5xx.s).                    */
/******************************************************************************/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TIM1 Update interrupt.
  */
void TIM1_UP_IRQHandler(void)
{
  /* USER CODE BEGIN TIM1_UP_IRQn 0 */

  /* USER CODE END TIM1_UP_IRQn 0 */
  HAL_TIM_IRQHandler(&htim1);
  /* USER CODE BEGIN TIM1_UP_IRQn 1 */
  if((TIM1->SR & TIM_FLAG_UPDATE) == TIM_FLAG_UPDATE)
  {
    //__HAL_TIM_CLEAR_FLAG(&htim1,TIM_FLAG_UPDATE);
        TIM1->SR = ~TIM_FLAG_UPDATE;
        /*
        if((hadc4.Instance->ISR & (1<<2)) != 0)                //EOS:3  EOC:2
        {
                LineAd = HAL_ADC_GetValue(&hadc4);
                HAL_ADC_Start(&hadc4);
        }
        */
  }
  /* USER CODE END TIM1_UP_IRQn 1 */
}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USART2 global interrupt.
  */
void USART2_IRQHandler(void)
{
  /* USER CODE BEGIN USART2_IRQn 0 */

  /* USER CODE END USART2_IRQn 0 */
  //HAL_UART_IRQHandler(&huart2);
  /* USER CODE BEGIN USART2_IRQn 1 */
    if((huart2.Instance->ISR & UART_FLAG_RXNE) != RESET)
    {
        Temp = huart2.Instance->RDR;                //Read RxReg,Clear RXNE

                //RxBuff[i++] = Temp;

                if(Temp == 'L')
                {
                        DataParsingCnt = 1;
                        DataRecCnt = 0;
                }
                else if(Temp == 'E')
                {
                        if((DataParsingCnt == 1) && (DataRecCnt == 1))
                                DataParsingCnt = 2;
                }
                else if(Temp == 'D')
                {
                        if((DataParsingCnt == 2) && (DataRecCnt == 2))
                        DataParsingCnt = 3;
                }

                #if 1
                if(DataParsingCnt >= 3)        //½ÓÊÕon/off
                {
                        if(Temp == 'o')
                        {
                                if(DataRecCnt < 8)
                                {
                                        DataParsingCnt = 4;
                                }
                                else
                                {
                                        DataParsingCnt = 0;
                                }
                                DataRecCnt = 0;
                        }
                        else if(Temp == 'n')
                        {
                                if((DataParsingCnt == 4) && (DataRecCnt == 1))
                                {
                                        HAL_GPIO_WritePin(GPIOB,GPIO_PIN_7,GPIO_PIN_SET);                  //Rly1
                                        HAL_GPIO_WritePin(GPIOC,GPIO_PIN_7,GPIO_PIN_RESET);                //Rly2
                                        fRly1OnOff = 1;
                                }
                                DataParsingCnt = 0;
                                DataRecCnt = 0;
                        }
                        else if(Temp == 'f')
                        {
                                if((DataParsingCnt == 4) && (DataRecCnt == 1))
                                {
                                        DataParsingCnt = 5;
                                }
                                else if((DataParsingCnt == 5) && (DataRecCnt == 2))
                                {
                                        HAL_GPIO_WritePin(GPIOB,GPIO_PIN_7,GPIO_PIN_RESET);                //Rly1
                                        //HAL_GPIO_WritePin(GPIOC,GPIO_PIN_7,GPIO_PIN_SET);                //Rly2
                                        fRly1OnOff = 0;
                                }
                                else
                                {
                                        DataParsingCnt = 0;
                                        DataRecCnt = 0;
                                }
                        }
                        else if((DataRecCnt > 8) || (Temp == '}'))
                        {
                                DataParsingCnt = 0;
                                DataRecCnt = 0;
                        }
                }
                #endif

                DataRecCnt++;

                if(DataRecCnt >= 200)
                        DataRecCnt = 0x00;
        }
  /* USER CODE END USART2_IRQn 1 */
}

网友A:
这要有云服务器,就可以远程控制家电了。

网友B:
哪天我也搭建一个试试,感觉挺有趣的。

网友C:
要是排版好一些就是一篇好文章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要有云服务器,就可以远程控制家电了。

这个并不难

网友A:
不难,就是花点钱罢了~

网友E:
想法非常好,但是吧,最好考虑NB- IOT来实现,ESP8266耗电了,不能实现电池供电。也就不能全部切断电源了。

网友B:
阿里云那个平台可以挂多少设备?

网友F:
这要实现远程开关机电脑,是不是还要加一些别的东西?

网友G:
这个项目自己做来玩一玩还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H:
这个继电器能承受多大电流啊

网友I:
使用的是AT指令吗?

网友J:
如何用esp8266作为随身wifi

网友K:
esp8266能和手机wifi连接吗

网友L:
ESP8266怎么连接以及控制外部设备?

网友M:
可以连接阿里云实现的吗?

网友N:
APP可以使用点灯科技的APP来开发

网友K:
esp8266可以做路由器吗?

网友O:
esp826612e和esp826612f 有啥区别

网友P(2023-04-16):
esp8266串口wifi 无线模块怎么组网

网友Q:
如何用ESP8266设计一个智能Wi-Fi家居系统

网友R:
8266的功耗怎么样?

网友M:
esp8266模块怎么实现多终端通信

网友S:
esp8266怎么连接onenet ?

网友T:
esp8266 wifi 模块, 本身就是 用于 物联网智能家居 的模块。

网友U:
很了解ESP8266 wifi模块

网友O:
esp8266怎么实现远距离控制小灯

网友V:
怎么使用esp8266WiFi模块,js连接mqtt,实现简单的智能家居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