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删除

楼主(2023-03-18):
请删除

网友A(点评):
只能说测试方式不一样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奇怪的是:同样的测试方式和条件,STC8G系列的工作电流是符合手册的,,,唯独STC8H怎么折腾都比手册大一倍。

楼主:
补充,板子就一个stc8h8k64u.,三个去耦电容,一个4p下载座,,没有任何其他消耗电流的元器件

网友B:
给的是典型值,或许最大值很大?

楼主(点评):
奇怪的是:STC8G系列的工作电流是符合手册的,,,唯独STC8H怎么折腾都比手册大一倍。

网友C:
所有io设高阻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有io设高阻态呢

设高阻输入,电流达到7ma.....比设置为准双向更耗电

网友D:
建议把你的原理图,测试代码一起发上来,不然很难判断到底是原理图就有问题还是代码写的问题~

楼主:
电路图,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把你的原理图,测试代码一起发上来,不然很难判断到底是原理图就有问题还是代码写的问题~ ...

贴在8楼了,指导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官方测的应该是芯片本身的耗电,不包含外围电路的损耗

我的电路图贴出来了,外部就3个电容呢

网友F:
单片机进入掉电模式,看看有多大的电流。是不是有什么外设默认开启的。

网友G:
有实测过STC8H 8G的工作电流,和规格书数据是一致的。

网友G(2023-11-23):
引用 网友G:
有实测过STC8H 8G的工作电流,和规格书数据是一致的。

今天测了STC8H8K64U-TSSOP20的工作电流,确实比规格书偏大。
之前测过STC8H1K、STC8G1K之类的芯片,电流与规格书一致。
带USB的比规格书高了不少。
3.3V供电:
1MHz,0.986mA
6MHz,2.1mA
12MHz,3.23mA
24MHz,5.6mA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今天测了STC8H8K64U-TSSOP20的工作电流,确实比规格书偏大。
之前测过STC8H1K、STC8G1K之类的芯片,电流 ...

这个问题可以到www.STCAIMCU.com问一下他们技术工程师。

网友G:
引用 网友H:
这个问题可以到www.STCAIMCU.com问一下他们技术工程师。

同样的问题楼主在www.STCAIMCU.com上问了。
这个人不知道是不是STC的技术,回复得太不靠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