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品上市] 【APM32F107VCT6 MINI开发板测评】AT24C04串口打印

楼主(2023-03-18):
今天搞了一下AT24C04,模拟时序,串口一打印数值。
SCL:PC0;SDA:PC1.
原理图:

主程序代码:
#include "main.h"
#include "AT24Cxx.h"
/** @addtogroup Examples
  @{
*/

//volatile bool txThresholdEventReceived = false;
//volatile bool rxThresholdEventReceived = false;

/** @addtogroup USART_Printf
  @{
*/

/** @addtogroup USART_Printf_Variables Variables
  @{
*/

volatile uint32_t tick = 0;
u8 dt=0;
u8 td=0;

uint8_t txBuf1[] = "Read Adress0 Value = :   \r\n";
uint8_t txBuf2[] = "Read Adress1 Value = :   \r\n";
/**@} end of group USART_Printf_Variables */
void DelayMs(uint16_t nms)
{
        uint16_t i,j;
        for(i=0;i<nms;i++)
       for(j=0;j<200;j++);
}
/** @addtogroup USART_Printf_Functions Functions
  @{
*/
void APM_MINI_GPIOInit(void)
{
    GPIO_Config_T  configStruct;

    /* Enable the GPIO_LED Clock */
    RCM_EnableAPB2PeriphClock(RCM_APB2_PERIPH_GPIOE);

    /* Configure the GPIO_LED pin */
    configStruct.pin = GPIO_PIN_2;
    config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_PP;
    configStruct.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Config(GPIOE, &configStruct);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Main program
*
* @param       None
*
* @retval      None
*
*/
int main(void)
{
    uint8_t i;
                uint8_t bai,shi,ge;

    GPIO_Config_T GPIO_ConfigStruct;
    USART_Config_T USART_ConfigStruct;

    APM_MINI_LEDInit(LED2);
                APM_MINI_GPIOInit();
    RCM_EnableAPB2PeriphClock((RCM_APB2_PERIPH_T)(RCM_APB2_PERIPH_GPIOA | RCM_APB2_PERIPH_USART1));

    GPIO_Config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ConfigStruct.pin = GPIO_PIN_9;
    GPIO_ConfigStruct.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Config(GPIOA, &GPIO_ConfigStruct);

    USART_ConfigStruct.baudRate = 115200;
    USART_ConfigStruct.hardwareFlow = USART_HARDWARE_FLOW_NONE;
    USART_ConfigStruct.mode = USART_MODE_TX;
    USART_ConfigStruct.parity = USART_PARITY_NONE;
    USART_ConfigStruct.stopBits = USART_STOP_BIT_1;
    USART_ConfigStruct.wordLength = USART_WORD_LEN_8B;
    USART_Config(USART1, &USART_ConfigStruct);

    USART_Enable(USART1);

    SysTick_Config(SystemCoreClock / 1000);
                I2C_Init();
                AT24Cxx_WriteOneByte(4,125);
    AT24Cxx_WriteOneByte(5,238);
    dt=AT24Cxx_ReadOneByte(4);
    bai=dt/100+0x30;
                shi=dt%100/10+0x30;
                ge=dt%10+0x30;
    txBuf1[22]=bai;
                txBuf1[23]=shi;
    txBuf1[24]=ge;

                for(i = 0; i < sizeof(txBuf1); i++)
                {
                                while(USART_ReadStatusFlag(USART1, USART_FLAG_TXBE) == RESET);
                                USART_TxData(USART1, txBuf1[i]);
                }
                Delay();
                td=AT24Cxx_ReadOneByte(5);
                bai=td/100+0x30;
                shi=td%100/10+0x30;
                ge=td%10+0x30;
    txBuf2[22]=bai;
                txBuf2[23]=shi;
    txBuf2[24]=ge;
                for(i = 0; i < sizeof(txBuf2); i++)
                {
                                while(USART_ReadStatusFlag(USART1, USART_FLAG_TXBE) == RESET);
                                USART_TxData(USART1, txBuf2[i]);
                }
    while(1)
    {

                                                Delay();

        APM_MINI_LEDToggle(LED2);

    }
}

/*!
* @brief       Delay
*
* @param       None
*
* @retval      None
*
*/
void Delay(void)
{
    tick = 0;

    while(tick < 500);
}

AT24C04.C:
#include "I2C.h"

#define AT24Cxx_Address  0xA0
/**********************************************************************************************************
*   函 数 名: AT24Cxx_ReadOneByte
*   功能说明: AT24Cxx_ReadOneByte读一个字节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无
**********************************************************************************************************/
u8 AT24Cxx_ReadOneByte(u8 addr)
{
    u8 temp=0;

    I2C_Start();

    I2C_Send_Byte(AT24Cxx_Address);//器件地址+数据地址

    I2C_Wait_Ack();
    I2C_Send_Byte(addr);//双字节是数据地址低位
                                                    //单字节是数据地址低位
    I2C_Wait_Ack();

    I2C_Start();
    I2C_Send_Byte(AT24Cxx_Address+1);
    I2C_Wait_Ack();

    temp=I2C_Read_Byte(0); //  0   代表 NACK
    I2C_Stop();

    return temp;
}

/**********************************************************************************************************
*   函 数 名: AT24Cxx_WriteOneByte
*   功能说明: AT24Cxx_WriteOneByte  写一个字节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无
**********************************************************************************************************/
void AT24Cxx_WriteOneByte(u8 addr,u8 dt)
{
    I2C_Start();

    I2C_Send_Byte(AT24Cxx_Address);//器件地址+数据地址

    I2C_Wait_Ack();
    I2C_Send_Byte(addr);//双字节是数据地址低位
                                                    //单字节是数据地址低位
    I2C_Wait_Ack();

    I2C_Send_Byte(dt);
    I2C_Wait_Ack();
    I2C_Stop();

    delay_ms(50);
}
效果图:

网友A(2023-05-11):
内置的eeprom如何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置的eeprom如何使用

没用过

网友B:
内部有没有可以用来存储数据的EEPROM

网友C:
AT24C04 eeprom 可写多少次

楼主:
引用 网友C:
AT24C04 eeprom 可写多少次

至少上万次吧,甚至几十万次。

网友D:
APM32F107VCT6 的FLASH能用来做eeprom吗?

网友E:
【APM32低功耗系列都有小量EEPROM吗?

网友F:
flash可以模拟eeprom

网友G:
如何使用APM32F107VCT6的Flash来模拟eeprom

网友H:
在初始化读取at24c256的eeprom时候会卡死怎么处理

网友I:
EEPROM或者相关掉电存储功能么

网友J:
如何使用备份SRAM

网友K:
APM32F107VCT6 是否有片内eeprom

楼主:
引用 网友K:
APM32F107VCT6 是否有片内eeprom

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