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ch32v203,无法再次下载程序了

楼主(2023-03-18):
ch32v203用mounriver studio下载程序之后,就再烧录不了了。是芯片哪里上锁了吗,该怎么设置呢

网友A:
芯片不匹配或者芯片连接错误。。。

网友A:
确认数据线接好了没,另外看看选的型号都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认数据线接好了没,另外看看选的型号都对不对。

后面换了一个新的芯片就可以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B:
有可能是内存锁住了,烧录器烧不进去,有时候用USB的还是可以烧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内存锁住了,烧录器烧不进去,有时候用USB的还是可以烧录的。

是以前同事的程序把调试口禁用了。用ISP上位机把调试功能打开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