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CH582 硬件I2C的问题

楼主(2023-03-18):
请问一下,CH582 硬件I2C,如何发送RESTART,发送完地址后需要再发START
CTRL1 |= RB_I2C_START;
后面的发送数据就失败了,而且只能断电才能再工作。接的是EERPOM,地址时0xA0,下面是打印数据:
Send 0xA0
***********************
CTRL1:401
CTRL2:3c
OADDR1:a0
OADDR2:0
DATAR:0
STAR1:1
STAR2:3
CKCFGR:c006
RTR:13
Send Mem Addr
***********************
CTRL1:401
CTRL2:3c
OADDR1:a0
OADDR2:0
DATAR:0
STAR1:84
STAR2:7
CKCFGR:c006
RTR:13
ReStart
***********************
CTRL1:401
CTRL2:3c
OADDR1:a0
OADDR2:0
DATAR:0
STAR1:84
STAR2:7
CKCFGR:c006
RTR:13
Send 0xA1
***********************
CTRL1:401
CTRL2:3c
OADDR1:a0
OADDR2:0
DATAR:0
STAR1:1
STAR2:3
CKCFGR:c006
RTR:13
Send Byte a1 : 2, 3

Send Byte a1 : 2, 3表示发送地址0xA1错误,返回时STAR1和STAR2的值为2,3

网友A:
确认地址没错吗,跑一下官方的例子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认地址没错吗,跑一下官方的例子看看。

写没问题,用逻辑分析仪可以看到写256个字节都是正确的,就是读有问题,官方那个例子不知道接的什么,应该不是EEPROM。直接跑的话(相当于没接I2C从设备),写数据直接卡死了,好像是直接卡再START里面了。

网友B:
iic如果失败的话 会有返回的错误码 能看到是多少吗

网友C:
从设备的iic有没有办法回读得到自己的地址呢

网友D:
接收和发送两个设备的波特率容差在合理范围内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接收和发送两个设备的波特率容差在合理范围内吗

这个倒是可以用示波器实际看一下发送的波形和波特率

网友F:
硬件iic不可以从错误中自恢复过来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写没问题,用逻辑分析仪可以看到写256个字节都是正确的,就是读有问题,官方那个例子不知道接的什么,应 ...

如果是写数据直接卡死,是否可以做一个延时自动跳出来呢

网友H:
没有stop就直接发start?

网友(2023-04-17):
可以参考一下这个博客:
https://www.cnblogs.com/JayWellsBlog/p/16982253.html

网友I:
硬件I2C 到底是不是个坑

网友J:
CH582 的硬件I2C稳定吗

网友K:
硬件I2C能与软件I2C一起用一个I2C通道么

网友L:
I2c总线一般拿来实现什么功能?

网友:
硬件IIC需要外围上拉电阻吗

网友M:
硬件IIC怎么接收不同字节的长度的数据

网友N:
可以直接用硬件I2C驱动么

网友O:
i2c 从机 ack是软件还是硬件生成

网友M:
有硬件IIC,为什么很多应用,还要模拟IIC

网友L:
硬件I2C DMA有坑吗

网友P:
I2C的传输速率由什么决定?

网友:
如何直接利用CH582 的硬件I2C操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