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 HDL] 关于wire使用的一些小知识

楼主(2023-03-18):
1.Verilog中如果wire连接到常量,而常量没有说明他的位宽,那么将会默认为32位
如:
  1. input [3:0] x ;
  2. wire [3:0] a;
  3. assign a = 3 + x;
 上述代码在综合的时候,会将a扩展成32位进行操作,而事先声明常量位宽将不会出现,如下:
  1. 1 input [3:0] x ;
  2. 2 wire [3:0] a;
  3. 3 assign a = 4d’3 + x;
  这一点看起来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有时候却会出现我们想的不一样的结果,请看下面的代码:
  1. 1 input   [63 : 0] x;
  2. 2 output [63 : 0] y;
  3. 3 assign y = x + ('d122<<32);
本来想把低32位加到高32位,然而由于没有说明常量的位宽,系统综合默认常量为32位,当移位后其实为32'd0,因此上面的代码实际还是那个相当于实现  y = x + 32'd0 ,如果要得到正常的结果需要说明位宽,如下:
  1. 1 input   [63 : 0] x;
  2. 2 output [63 : 0] y;
  3. 3 assign y = x + (64'd122<<32);
 考虑到为了避免这样的情况出现,我们尽量不要省略常量的位宽。
2.在QuartusII默认的是线型
  Quartus II中有些线可以不声明就使用,系统综合会默认添加相应的wire型,如下:
//已有模块
module A
(
   input a,
   output b;
);
............
endmodule

module B(
  input    a,
  output  y,
);
............
endmodule

module C(

);

A A1(
.a(net1)
.b(netout)
);

B B1(
.a(net1),
.y(netout1)
);
endmodule
上面的框架综合后自动生成没有声明的wire的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