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Altium Designer中等长线的一种典型画法

楼主(2023-03-18):
1.首先:将需要画等长线的两个端点用交互画线连好;
2.快捷键T R—>进入等长线模式–>鼠标在连好的线上进行单击左键(建议在端点出来的线上单击,这样到时画出来的线比较理想,不需调整),
如下图示进入等长线模式

3.在上一步的基础上按下Tab键进入等长线参数设置模式

a.选择手动设置:manual
b.在Target Lengths输入所要画的线长度:例如输入71
c.将勾选框Clip to target length勾选
d.Pattern中选择需要的走线模式,及凹凸的最大值、线间距等(这些参数一般不需要调整,只需要选择好走线模式Style即可)

3.等长线的标示框中会自动显示当前鼠标走线位置的线长度(切勿被此显示误导,此参数只表明当前鼠标所在位置若是按所设置的参数走线到此处时应该的线长度,但实际长度是受前面参数限制的),一般走线时长度在显示框中大于之前设置的参数时说明线长已经达到要求,此时鼠标左键单击即可,完成走线;

注:画好线后鼠标在其他空白位置单击一下退出等长线模式

4.走线过程中可以参照蛇形走线方式就行线的走线模式进行调整,比如1/2 调整线形的倒角,3/4调整纵向的线间距, <>调整纵向的高度;

5.画好线后进行线长确认是否达到要求:
方法一:
a. shift+H将PCB参数显示在左上角
b. 将鼠标移动到所画的等长线任一端点上,则在左上角会显示当前走线的长度

方法二:
直接快捷键R+L进行报告生成Nets status report
找到对应的画线网络即可查看到对应的连线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