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DRC规则检查、错误、设置

楼主(2023-03-18):
用Altium Designer21绘制完PCB后,会进行DRC检查,然后会提示一些问题,现在就可能出现的一些问题做一下总结,方便日后回看。

1. Clearance Constraint (Gap=10mil) (All),(All)
间隙约束,也就是约束PCB中的电气间距,比如阻容各类元件的焊盘间距小于规则中的设定值,即报警。
规则设置如下:

如上图的表中,可以分别设置走线(Track)、贴片焊盘(SMD Pad)、通孔焊盘(TH Pad)、过孔(Via)、覆铜(Copper)、丝印字符(Text)、孔(Hole),这些两两之间的间距都可以设置约束值。
低速板一般间距是8-10mil
高速板一般间距是4-5mil
2. Short-Circuit Constraint (Allowed=No) (All),(All)
短路约束,即禁止不同网络的电气相接触。

3. Un-Routed Net Constraint ( (All) )
未布线网络。

4. Modified Polygon (Allow modified: No), (Allow shelved: No)
多边形覆铜调整未更新。这项检查是放置在电源分割、模拟地数字地分割时候,调整了分割范围、边框外形而未更新覆铜。
这个错误还是比较明显能够肉眼察觉,出现此错误时,执行菜单Tools->Polygon Pours->Repour Selected,对已选择的错误覆铜执行重新覆铜,或者选择Repour All对整个PCB的覆铜区域全部重新覆铜:

5. Width Constraint (Min=6mil) (Max=100mil) (Preferred=6mil) (All)
布线线宽约束。
规则设置如下:

6. Hole Size Constraint (Min=11.811mil) (Max=196.85mil) (All)
孔大小约束。这个参数主要是影响到PCB制板厂对钻孔工艺,对于设置太小或者太大的孔,制板厂未必会有这么细的钻头或者这么精准的工艺,同时也未必有太大的钻头。
规则设置如下图:

7. Hole To Hole Clearance (Gap=10mil) (All),(All)
孔到孔之间的间距约束规则。
有时候元器件的封装有固定孔,而与另一层的元件的固定孔距离太近,从而报错。
如下图中,TF卡座的定位孔与背面的贴片按键固定孔距离太近,出现违反规则的警告:

8. Minimum Solder Mask Sliver (Gap=5mil) (All),(All)
最小阻焊间隙。
一般的在焊盘周围都会包裹着阻焊层,组焊层存在的目的是生成工艺中,阻焊油、绿油的开窗范围。如下图中的D1两个焊盘,周围的紫色外框就是阻焊层,而与下边一个焊盘的组焊层距离小于9mil,而报警。

规则设置如下图

9. Silk To Solder Mask (Clearance=4mil) (IsPad),(All)
丝印到阻焊距离。
如下图,丝印时一条在Topoverlay的导线(制板后,该丝印是在PCB板表面的,一般白色),与阻焊层距离太近。

设置如下图、默认为10mil

10. Silk to Silk (Clearance=5mil) (All),(All)
丝印与丝印间距。
设置如下:

11. Net Antennae (Tolerance=0mil) (All)
网络天线。
这个规则的是指某些网络如果走线走到一半,并且走线长度超过设定值,而没有另一头接应,就形成天线效应。
如下图中的R6电阻的Pin2管脚,多出一根线而未走完或者本该不再走线,这样就致使天线效应的警报。

天线效应规则约束,可以设定走线长度阈值,并且超过此阈值则认为存在天线效应风险而产生警告:

网友A:
赞一个

网友B:
内容还是非常丰富的

赞一个

网友C:
很详细的资料

赞一个

网友D:
赞一个

网友E:
资料的确是很全面

赞一个

网友F:
谢谢你共享的资料

赞一个

网友G:
内容还是非常丰富的

赞一个

网友H:
  应用还是很广泛的

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