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驱动分辨率为480*640的RGB屏幕需要用到多大的显存?

楼主(2023-03-18):
请问驱动分辨率为480*640的RGB屏幕需要用到多大的显存?用GD32F470VIT6合适吗?
之前我用的是STM32F429VIT6直接驱动的MCU接口屏幕,屏幕上加的RGB转MCU接口转换芯片

我现在想换成GD的MCU,暂时选的GD32F470VIT6,它的SRAM为768KB,不知道直接用LTDC控制器驱动RGB的屏幕本身的SRAM是否足够,是否还需要外挂SRAM?

429用MCU接口屏不是太浪费了吧 470外挂SDRAM的话,记得最好是用144脚的

网友A:
你都做过怎么还会有这样的问题
全缓冲就是 640*480*3字节。
不缓冲直接算法写屏那就不知道了看你代码了。

网友B:
一般都是不够的。按照RGB565算,光是单缓冲都要614400,如果可以接收那也勉强可行。但像LVGL之流的框架,双缓冲调得不好都会撕裂,单缓基本不能看。

网友C:
16色 480*640*2=614.4K,24色 480*640*3=921.6K

网友(2023-05-05):
如果5:6:5送显, 480*640*2 个字节就好了; 如果是8:8:8送显, 依据32位对齐原则,需要480*640*4个字节的RA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