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PCA的四个模式差别

楼主(2023-03-19):
说明如下:

一、Capture Mode:

当CEXn输入一个正脉波或是负脉时(Depend on CAPPn & CAPNn)会将CH/CL的值存入CCAPH/CCAPL,并且产生一个中断。

二、Timer Mode:

使用方式用一般Timer使用,而这个是16Bit的counter.

三、High Speed output Mode:

使用方式就像是用Timer Mode,但是在overflow产生中断时会Toggle CEXn,此时输出波同等于Clock输出。

也就是说可以输出Clock讯号,输出频率可由CCAPH/CCAPL来决定。

四、PWM Mode:

输出PWM的波型,这个Function比较复杂,您可以参考PWM Demo code。

网友A:
PWM模式经常用

网友B:
PWM 模式和输入捕获模式经常用到!

网友C:
笙泉MCU的PCA模式区分的还是比较清楚,配置差别大吗

网友D:
笙泉MCU的PCA的四个模式确实区别比较大,具体都是如何使用的呢?楼主能详细说一下嘛

网友E:
确实PWM 模式和输入捕获模式用的比较多

网友F:
timer和PWM经常用到,确实也非常方便实用上

网友G(2023-07-25):
PWM 模式很经典,很多场合就是用PWM驱动

网友F:
PCA经常用做timer使用16Bit的counter确实很方便,计时准确

网友H:
PWM 模式用的多点

网友I:
笙泉MCU的PCA模式区分的还是比较清楚,经常用到PWM和定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