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8051的外部中断动作问题

楼主:
一般标准的8051都是Low动作或是Falling edge动作。

如果要设定为Falling edge动作请将IT0(1)设为1。

需注意的是如果要设为Falling edge需先设IT0(1)再清IE0(1),最后再开启Interrupt。

例:

           IT0 = 1;                   //set falling edge

           IE0 = 0;                   //clean External Interrupt flag

           IE = 0x81;    //enable External Interrupt 0

网友A(2023-03-21):
边沿触发模式,也有用上升沿触发的。

网友B:
笙泉的8051中断整体配置还是挺方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笙泉的8051中断整体配置还是挺方便的

确实是笙泉的MCU整体操作配置简单,性能强大

网友C:
8051的外部中断动作快速,操作简单

网友D:
8051的外部中断是经常用到的一个操作,楼主分享的很实用

网友E:
楼主,用单片机有没有大项目的例程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