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Megawin的IC的Device ID你会读嘛

楼主(2023-03-19):
直接读取SCMD就可以了,当IFADRL为1时可读High Byte,IFADRL为0时可读Low Byte。

以下为Device ID表以及简单的Check Megawin IC Sample code.

char check_is_MPC82G516()

{

IFADRL = 0;

If(SCMD != 0x10)

Return FAIL;

IFADRL = 1;

If(SCMD != 0xf4)

Return FAIL;

Return SUCCESS;

}

网友A:
通过楼主的讲解Device ID会读了很方便

网友B:
Device ID读取有时候确实很有用,尤其是安全下载时

网友C:
Megawin的IC的Device ID读取确实很简单方便

网友D:
笙泉的MCU直接读取SCMD,程序简单易懂,方便操作

网友E:
确实一帮情况下IC id作为安全层面经常用到,如果只是简单的使用确实是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