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03系列] CW32F003 有没有BOOT引脚

楼主(2023-03-19):
CW32F003 有没有BOOT引脚,是不是和STM32F0 不一样。

这个找IC资料看看再说。

网友A:
CW32F003 没有BOOT引脚.

网友B:
F0系列没有BOOT1引脚

网友C:
都有两个管脚BOOT0和BOOT1

网友D:
有一个 boot0 管脚

网友E:
没用过,你看看资料里,一般是有的

网友F(2023-06-30):
没有BOOT引脚,这个芯片的外设和STM32F0差别也很大,不要带着STM32的思路学这个芯片

网友G(2023-11-07):
CW32F003没有BOOT引脚

网友H:
没有BOOT引脚,外设和STM32F0区别也不是很大

网友I:
F0系列应该没有BOOT1引脚

网友J:
"BOOT"引脚通常指的是启动引脚,它用于初始化和引导系统的启动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