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模拟电源] 为何MCP1640升压电路未能得到3.3v输出

楼主(2023-03-19):
大家好,
我在使用面包板搭建升压电路时,采用的是microchip的MCP1640芯片,按照官方给的原理图在面包板上进行搭建。官方原理图如下所示:

但始终得不到3.3v的输出。
当使用一节干电池1.3~1.5v输入时,得到的输出为1.8~2.0v;
当使用两节干电池3.0v输入时,得到的输出始终维持在2.8v左右。面包板接线如下所示:

很困惑为何得不到实验结果,元器件也是按照官方规格购入的。有朋友可以帮忙解答下困惑吗?
是该电路不能在面包板上搭建吗?需要焊接到万用板或者是PCB吗?

网友A:
检查你的电路参数是否正确。应该没弄对,重新检测一遍,看看连接和参数是否正确。

网友A:
另外还要看你的负载是否在这个范围内,注意最大100mA

网友B:
电路上面看着没太大问题,只要分压电阻选择可以使FB反馈电压为1.2V即可。你可以量一下SW脚上的信号

网友C(2025-06-23):
用洞洞板测试电源电路,寄生参数太大,反馈很容易受到干扰,得到的电压就不对。还是找芯片厂商要一个EVM测试更好

网友D:
可能是电感饱和,导致输出电压无法达到 3.3V

网友E(2025-08-27):
MCP1640 升压电路未达 3.3V 输出,可能是输入电压低于所需最低值,反馈电路的电阻参数设置有误,也可能因电感、电容等关键元件损坏或连接错误,或负载超出其额定电流范围等。
9 篇资料

网友F(2025-09-26):
MCP1640 升压电路未输出 3.3V,可能是输入电压不足(需高于最小启动电压)、反馈电阻配置错误(分压比不对)、电感 / 电容选型不当(值不对或虚焊)、负载过重超芯片限额,或芯片本身损坏。检查元件参数、焊接及负载,调整反馈网络电阻值可排查问题。

网友G:
MCP1640 升压电路未输出 3.3V 可能由多种原因导致,如电路连接错误,包括元件极性接反等;电感选择不当,出现饱和现象;负载过重,超过芯片最大负载电流限制;反馈电阻参数错误,使 FB 反馈电压异常;还有可能是面包板寄生参数大,干扰了反馈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