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元SCLINK提示电压不匹配,是不是SCLINK坏了?

楼主(2023-03-19):
分别短接了5V和3.3V,都一样的错误提示,是不是SCLNK挂了?

网友A:
我的SC LINK也经常这样,SOC PRO51找不到USB,KEIL经常检验通不过,赛元的东西是越做越差了,触摸难用一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SC LINK也经常这样,SOC PRO51找不到USB,KEIL经常检验通不过,赛元的东西是越做越差了,触摸难用一匹 ...

已经放弃使用赛元了,售后体验极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