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波形不好怎么调整

楼主(2023-03-19):
不够正玄还出现波形震荡
、、、有没大帅指点一下,08x系列

网友A(点评):
这感觉没头没尾

网友B(点评):
sr不够大,或是有点包和。

楼主:


网友C:
看着波形还可以呀,采用电流不可能是一样标准的正弦,可以在开环时示波器看实际的电流波形是否与反电动势波形差不多即可。如果感觉电流波形还达不到预期,可以细调转矩和励磁两住KPKI参数。

楼主(点评):
还达不到我的要求

楼主:
这哪个参数没给合适,闭环切换不顺畅

网友D(点评):
怎么解释不顺畅? 从小开始斜坡了吗?

网友E:
电路设计原理图看看

网友D:
没头没尾的

网友D(点评):
回复 楼主: [em:9:]

网友F:
将图纸贴出来看看。

网友G:

先要看看滤波设计的部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哪个参数没给合适,闭环切换不顺畅

跑闭环瞬间看当前的电流没有赋值上,你看一下OPEN_RUN切闭环的时候IQ的幅值是不是太小,给IQ的幅值加大,还有RUN函数刚进入后有对IQ进一步幅值为IQ_SET宏定义,把这个电流也给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