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JLink】JLink7.70c更高版本驱动添加自定义设备方法

楼主(2023-03-19):
引言
  最近研究了下新版本JLink添加不支持设备的方法,对资料进行整理后写下这篇笔记用于记录。
  参考资料为UM08001_JLink文档的Open Flashloader章节(文件可在JLink_V780b内找到,之后版本都换成了链接文件)和SEGGER Wiki上的J-Link Device SupportKit(https://wiki.segger.com/J-Link_Device_Support_Kit)章节添加方法。
  添加设备的方法为——向JLink指定路径下的JLinkDevices目录中添加XML文件。

JLinkDevices路径
  JLinkDevices在不同系统中的路径如下:

如果JLinkDevices目录不存在,则需要自行创建。

JLinkDevices目录结构
  官方推荐的JLinkDevices目录结构如下:

其中Vendor代表厂商,DevFamily代表设备系列,Devices代表详细设备。
  由于JLink会将JLinkDevices目录下的所有XML文件视为JLinkDevices.xml,所以也可以像旧版本一样用一个JLinkDevices.xml文件进行设备的管理。

XML文件
要添加设备就需要对XML文件进行编辑,XML共有4个元素:

  • <Database>XML文件的根元素,一个XML文件只能有一个<Database>
  • <Device>用于描述新设备,该元素无属性;
  • <ChipInfo><Device>子元素,用于描述设备的基础信息;
  • <FlashBankInfo><Device>子元素,用于描述设备的Flash Bank信息;

XML文件大致格式如下:
<Database>
    <Device>
        <ChipInfo
            Vendor="My Vendor"
            Name="My Device1524"
            WorkRAMAddr="0x20000000"
            WorkRAMSize="0x10000"
            Core="JLINK_CORE_CORTEX_M0"/>
        <FlashBankInfo
            Name="My Flash Bank1"
            BaseAddr="0x08000000"
            AlwaysPresent="1">
            <LoaderInfo
                Name="My Flash loader"
                MaxSize="0x30000"
                Loader="Device_128.FLM"
                LoaderType="FLASH_ALGO_TYPE_OPEN"/>
        </FlashBankInfo>
    </Device>
</Database>

ChipInfo
ChipInfo用于描述设备的基础信息,如厂商名、设备名等,具体属性如下:
属性
说明
Vendor 厂商名
Name 设备名
WorkRAMAddr RAM的起始位置
WorkRAMSize RAM的大小
Core 内核型号
JLinkScriptFile JLink脚本文件的路径(非必要)

其中Core属性需要输入JLink指定范围内的参数,常用参数如下:
  • JLINK_CORE_CORTEX_M1
  • JLINK_CORE_CORTEX_M3
  • JLINK_CORE_CORTEX_M0
  • JLINK_CORE_CORTEX_M4
  • JLINK_CORE_CORTEX_M7
  • JLINK_CORE_CORTEX_M23

FlashBankInfo
FlashBankInfo用于描述设备的Flash Bank信息,其具体属性如下:
属性
说明
Name设备Flash Bank名
BaseAddrFlash Bank的起始位置
AlwaysPresent指定Flash Bank是否始终存在 ,如果为“1”,该Flash Bank会受“erase”命令影响

FlashBankInfo还有一个子元素<Loader>,该元素用于描述该Flash BankFlash Loader信息,其具体元素如下:
属性
说明
NameFlash Loader名
MaxSizeFlash烧录范围的大小
Sectorization用于代替FLM/ELF文件中的Sectorization(非必要)
Loader FLM/ELF文件的路径
LoaderTypeFlash Loader的类型,填“FLASH_ALGO_TYPE_OPEN”

添加演示
  接下来进行一次”My Device”的新设备添加演示。
  首先向/AppData/Roaming/SEGGER/JLinkDevices中准备新设备的目录,并向其中加入FLM下载文件和XML文件
  向XML中添加一下设备的描述
<Database>
    <Device>
        <ChipInfo
            Vendor="My Vendor"
            Name="My Device1524"
            WorkRAMAddr="0x20000000"
            WorkRAMSize="0x10000"
            Core="JLINK_CORE_CORTEX_M0"/>
        <FlashBankInfo
            Name="My Flash Bank1"
            BaseAddr="0x08000000"
            AlwaysPresent="1">
            <LoaderInfo
                Name="My Flash loader"
                MaxSize="0x10000"
                Loader="Device_128.FLM"
                LoaderType="FLASH_ALGO_TYPE_OPEN"/>
        </FlashBankInfo>
        <FlashBankInfo
            Name="My Flash Bank2"
            BaseAddr="0x08010000"
            AlwaysPresent="1">
            <LoaderInfo
                Name="My Flash loader"
                MaxSize="0x10000"
                Loader="Device_128.FLM"
                LoaderType="FLASH_ALGO_TYPE_OPEN"/>
        </FlashBankInfo>
        <FlashBankInfo
            Name="My Flash Bank3"
            BaseAddr="0x08020000"
            AlwaysPresent="1">
            <LoaderInfo
                Name="My Flash loader"
                MaxSize="0x10000"
                Loader="Device_128.FLM"
                LoaderType="FLASH_ALGO_TYPE_OPEN"/>
        </FlashBankInfo>
    </Device>
</Database>
  打开JFlash.exe -> Create newproject -> Start J-Flash -> ...,在设备列表中查找My Device,显示如下

  双击后进入以下界面

  现在,我们自定义的新设备就添加完成了,实际项目中根据项目设备的信息对其修改即可。

参考
[1] https://blog.csdn.net/u013517122/article/details/127985574 JLink添加新设备用于下载/调试固件
[2] https://blog.csdn.net/weixin_42078116/article/details/121120530 手动添加JLink不支持的芯片
[3] https://blog.csdn.net/m0_37685403/article/details/126758628 Jlink新版驱动安装目录无JLinkDevices.xml添加新器件方法

网友A:
主要是对jlink能不能支持新设备的原理不是很清楚

网友B:
手动添加这种新的器件 是不是还得手动添加这种新器件的一些特性参数呢

网友C:
需要对芯片本身的一些参数 比如地址 存储等非常了解才可以手动添加吧

网友D:
楼主这是使用的什么工具啊 是免费的吗

网友E:
是不是只有正版的新版jlink才可以手动添加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只有正版的新版jlink才可以手动添加呢

看着题目是说只有最新版本的才有这个功能的

网友G:
太实用了,谢谢分享。

网友H:
怎么增加新芯片?

网友I:
安装Jlink最新的驱动V7.84版本

网友J:
Jlink包括了MM32的芯片了吗?

网友K:
JLink在 V770d 版本上不再沿用之前的添加新设备的方式支持新设备下载,而是使用了一种新的方式。

网友L:
使用新方式添加新设备有个好处就是后面即使更新了驱动,也不会删除已经添加的设备。

网友M:
这个是单片机的问题吧。

网友N:
下载 JLink_V770d 之前的版本。

网友O:
市场上的新芯片层出不穷,JLink的官方支持不可能完全跟得上

网友P:
jlink的设备吗?

网友L:
新版本的 JLink 驱动中已经没有 Devices 目录和 JLinkDevices.xml 文件了,即旧的方法已经不能在新的驱动中使用了。

网友Q(2023-04-18):
参考J-Link 指导手册。

网友R:
Link如何手动添加MM32 MCU?

网友S:
该套件支持通过手动复制文件或运行一个自定义的程序自动将设备添加到J-Link调试器的中。

网友T(2024-01-17):
高版本,试验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