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DC-DC电源的layout设计要求

楼主(2023-03-19):
一般的BUCK开关电源的开关频率都不是很高,基本都在1MHz左右。这对于以太网等告诉信号而言,速率并不高。但是开关的PWM方波信号包含这丰富的谐波分量,其高次谐波基本都是EMI超标的主要来源:因为高频大电流会产生强大的电磁辐射干扰,不仅仅是对外部电路是干扰源,对电路本身更会产生干扰。因此开关电源工作性能好坏,和PCB的布局有很大关系,PGNDAGND不正确的连接,很有可能造成DC-DC电源工作不正常。
通过BUCK电路的拓扑,就知道,就能看出关键的电流环路,下图红色的部分就是主要的高频辐射来源。对于开关电源有三圈两地的说法:高频圈、拓扑圈、驱动圈以及功率地、驱动地,三圈环路要小,两地先在各自电容汇总,最后再连接在一起.
对于高频环路,一定要考虑地回流的问题。对于低频信号是走阻抗最小的路径,而对于高频路径就是走面积最小的地方。用layout直观表示,就是低频信号走直角,高频信号走斜边。对于高频信号电流走最小的环路核心要求,地的阻抗要低于特征的目标阻抗。输入和输出要近,这样输入和输入回流面积最小,这样电流流的更顺畅。实际中阻抗要求是地的阻抗要低于power功率线的阻抗。大面积铺铜,减小阻抗,电流更顺畅。
对于大部分Buck芯片而言,都有很详细的layout指导,比如立琦科技的这款同步整流芯片RTQ2105-QA36V/3A , 直接将layout要注意的地方都标示出来的,比如,1.输入陶瓷电容尽可能靠近电源的Vin-pin。2.芯片IC下方有接地区域,用地过孔将这个接地区域连接到中间层的接地平面。3.输入和输出的滤波电容的接地测要使用额外的过孔。4.电感到SW-pin的线要短而粗。5.反馈FB的布线要远离SW的布线等等;这些原则几乎适用于所有的Buck电源,但是实际产品受到尺寸,空间,成本的限制,很难按照这些layout原则去布线,所以就需要去中和。但是对于布局,输入和输出耦合面积也要最小,这个原则要尽可能遵守,下图的layout,就是将输入和输出放在同一侧,输入电容和输出电容的地也汇合到一起。
有些Buck芯片的layout指导就没有遵循这一原则,喜欢将输入到输出设计为一字型布局,如下图一款buck电源的开发板,左边是输入信号,右边是输出信号。当上管MOS开通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很大的电流环路:输入电容正极→上管MOS→电感→输出电容正极,最后才回到输入电容的负极,这么大的环路会产生很大的电磁辐射。这是由于根据基本的电磁学知识:电磁波的强度和环路面积,电流大小和频率成正比。因此电流环路不仅是发射天线还是接收天线,因此环路越大,不仅对其他电路的干扰越大,同时环路自身也容易接收干扰。
当然这种电路在开发板的使用中,应该不会出什么问题,可以实现功能。毕竟很多开发板不会做EMI的测试,如果应用在产品中,就需要花费力气去做EMI的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