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关于笙泉MCU通信接口问题

楼主:
现在工业产品稳定通信一般就是CAN,貌似在笙泉的MCU,貌似没有CAN通信的,麻烦知道的老铁回复一下,谢谢!

网友A(2023-03-20):
看下数据手册不就知道了

网友B:
应该是没有CAN通信的基本都是串口和SPI

网友C:
确实如楼主所说的目前笙泉的CAN口的在51上貌似没看到

网友D:
楼主can确实在工业应用比较多,其实其他的一些串口和485等也经常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