笙泉MCU的LDO知多少

楼主(2023-03-19):
LDO概述

低压差稳压器(Low-dropout regulator: LDO),又称低压差线性稳压器,属于电源管理电路。

*低压差: 输入电压与输出电压的差值,相较于其他电源管理IC较低

*线性: 调整管(MOS)基本处于线性工作状态

*稳压器: 在正常的输入范围内,输出端都稳定在一个固定值

LDO电路结构 (以MGR2202为例)

LDO基本结构、工作原理与优点

1、基本结构:包括电压基准源、误差放大器、调整管、反馈电阻四个模块

2、工作原理:当输入电压或者负载电流变化时,会通过内部控制环路的负反馈调节作用,可抑制输出电压的变化

3、优点:静态电流小、噪音低、功率消耗较低、响应速度快、成本低、外部电路极其精简(需要的外接组件很少)

LDO需要的外接组件很少,可广泛应用于許多产业,适合从较高的输入电压(Vin)转换成较低输出电压(Vout)的应用,这种应用的功率消耗通常较低,尤其适用于要求低噪声、低电流和输入、输出电压差很小的应用环境。

LDO方案 (MRG系列)

笙泉科技推出的高性能 LDO系列方案(MGR78L05 / 2503 / 2202 / 2402 / 2105),可在多种应用中将较高的输入电压转换为稳定的输出电压,其具备以下特色:
● Vin : 6V / 24V / 30V / 40V / 100V
●Iout : 50mA / 100mA / 150mA / 250mA / 300mA
● 提供EN PIN关闭LDO电源,可省电
    (备注: 有EN Pin需求需选择有EN pin功能,且为SOT 235封装)

● PSRR高规格抗纹波干扰 (条件1KHz)

● 电压转换效率高,低IQ值(静态电流)

● 小封装尺寸

MRG系列规格

注: Adj 表示电压可调整

LDO典型应用

● 马达、风扇类、伺服马达应用

● 充电器应用

● 智能检测

● 智能电表

● 鼠标、行动电源

● 电池管理系统(BMS)

网友A:
笙泉也造电源芯片?

网友B:
对于MCU而言LDO电路确实整体提升了电源质量

网友C:
笙泉的高性能 LDO系列方案(MGR78L05 / 2503 / 2202 / 2402 / 2105),可在多种应用中将较高的输入电压转换为稳定的输出电压,真心是不错

网友D:
了解了LDO原理,确实LDO能够提升电源质量

网友E:
在风扇类、伺服马达经常用到LDO电源管理功能

网友F(2023-07-22):
LDO芯片在工作时会产生一定的热量,特别是在高负载情况下。确保芯片能够适当散热

网友G:
一些 LDO 稳压芯片可能存在过热、过压、欠压等保护功能

网友H:
检查芯片的规格书或数据手册,以确定它可以正常工作的最小和最大输入电压范围。

网友I:
避免将芯片暴露在超过其额定温度范围或不利于散热的环境中。

网友J:
芯片的保护特性,并 符合的应用需求。

网友K:
LDO 稳压芯片的输出电流也是需要考虑的因素之一。

网友L:
输入电压应不超过芯片的最大额定输入电压,否则可能会损坏芯片。

网友M:
在设计电路板时,注意将 LDO 芯片的输入和输出线路与其他敏感信号线路分离,以减少噪声和干扰。

网友N:
一些 LDO 稳压芯片可能只能在特定的温度范围内工作,需要根据实际应用需求进行选择。

网友O:
一些 LDO 芯片具有较好的抑制电源噪声能力。

网友P:
过高或过低的输入电压可能导致芯片不正常工作,而输入过高则可能损坏芯片。

网友Q:
芯片的最大输出电流满足 负载要求,以避免过载和不稳定的情况。

网友R:
某些 LDO 芯片可能只能在较窄的温度范围内正常运行。

网友S:
具有良好噪声抑制性能的 LDO 芯片。

网友T:
选择 LDO 稳压芯片时,需要注意其输出电压的稳定性。

网友M:
在使用 LDO 芯片之前,详细阅读芯片的数据手册,并参考厂商提供的参考设计和应用笔记

网友F:
确定所需的输入电压范围和输出电压值, 所选的 LDO 能够支持这些要求。

网友H:
不同的 LDO 稳压芯片可能具有不同的最大输出电压和最小输出电压,需要根据实际应用需求进行选择。

网友U:
芯片的最大输出电流能力,并确保所需的输出电流在其范围内。超过芯片的最大输出电流可能导致芯片过热或不稳定。

网友V:
LDO 稳压芯片的噪声和纹波 ,如果需要输出高质量的电压信号,需要选择噪声和纹波较小的 LDO 稳压芯片。

网友W:
笙泉的LDO芯片还是挺好的整体输出挺稳定的

网友E:
笙泉的LDO芯片用了一些确实稳定性挺好的,输出电压准确

网友X:
LDO电源芯片有大电流的嘛?5A左右的

网友C:
MCU有LDO输出电源确实集成能力比较强

网友Y:
笙泉科技推出的高性能 LDO是22年吧?

网友Z:
低压差稳压器(Low-dropout regulator: LDO),又称低压差线性稳压器,属于电源管理电路,笙泉的MCU还是挺稳定的

网友X:
LDO综合考虑那些方面呢

网友AA:
Check the chip's specification or data book to determine the minimum and maximum input voltage ranges in which it can operate properly。

网友AB:
具有芯片保护功能,且符合应用要求。

网友AC:
ldo芯片在事情时会发生必定的热量,分外是在高负载环境下,确保芯片可以或许得当散热

网友AD:
太高或者过低的输入电压大概致使芯片不正常事情,而输入过高则大概毁坏芯片。

网友AE:
理解原理”,才真正能够提高电源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