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 EPM1270T144C5N的问题

楼主(2023-03-19):
我以前用的是装的上面图中的文件。以前可以用,现在石皮解了以后不能用了,工程编译不成功。

说石皮解文件不支持这个器件。原来是支持的。
这是怎么回事呢?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建议:
1、确认License是否已经配置好了;
2、是否安装有相应的器件库。

EPM1270这个是老器件了,如果不需要那么的I/O,AGM有100PIN的CPLD,比如AGRV2KL100。有需要AGM的资讯可以联系我或者海振远科技,代码移植到国产FPGA也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
1、确认License是否已经配置好了;
2、是否安装有相应的器件库。

谢谢!已经搞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