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硬件TWI使用说明及注意事项

楼主:
I2C通讯协议具有运行可靠、成本低廉、占用IO资源少等优点,广泛应用于多级通讯中;中颖芯片硬件TWI(两线串行接口)接口完全兼容I2C总线协议。

中颖芯片硬件TWI支持功能:

开漏输出,通讯电平不受VDD影响;
支持主机模式和从机模式;
各个模式均支持发送和接受;
支持多级通讯的仲裁功能;
具有SCL低电平/高电平超时判断;
器件地址可编程,带多个地址屏蔽位,支持广播功能;
支持标准模式(100K)和快速模式(400K);
支持Clock Stretch功能
支持内部上拉电阻功能

楼主(2023-03-19):
中颖芯片硬件TWI注意事项:

硬件TWI在传输ACK/NACK响应信号时,在SCL由低跳高后产生TWI中断标志(TWINT),并在SCL由高跳低时拉低SCL,在TWI中断标志清除后释放SCL;
TWI中断标志(TWINT)在被清除前,TWI通讯会暂停,应用程序必须在TWI中断标志(TWINT)清除前决定后续的动作;
硬件TWI规定通讯过程中SCL总线维持高电平超过TFREE定义的时钟个数时为“空闲”状态,释放总线;此功能无法关闭。
硬件TWI规定参与传输的所有器件,将时钟线SCL维持低电平超过CNT定义的时钟个数时为“总线超时”,释放总线;此功能无法关闭。

硬件TWI通讯注意事项:

TWI中断标志(TWINT)置起后,软件配置TWI即将执行的动作(如发送数据、回应ACK/NACK、发送STO/清除STA信号等)后方可清除TWI中断标志(TWINT);
硬件TWI作为从机时,在每次通讯开始前,提前将应答信号准备好(AA=1);
为了增强通讯抗干扰能力,程序中建议增加SCL高电平超时判断、总线超时判断、特殊状态机(00H)判断;

网友A(2023-07-26):
感觉这个外设就是IIC

网友B(2023-09-26):
引用 网友A:
感觉这个外设就是IIC

中颖芯片硬件TWI(两线串行接口)接口完全兼容I2C总线协议。

网友C:
为了增强通讯抗干扰能力,程序中建议增加SCL高电平超时判断、总线超时判断、特殊状态机(00H)判断有助于通讯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这个外设就是IIC

TWI兼容I2C,官方有详细说明的

网友D:
外设IIC,看法一致

网友E(2024-01-27):
引用 网友A:
感觉这个外设就是IIC

兼容IIC,还有一些其他的额外功能

网友F:
硬件TWI通讯注意事项重点关注

网友G:
中颖芯片硬件TWI(两线串行接口)接口完全兼容I2C总线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