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应用]
中颖SH79F2201变频冰箱方案介绍

楼主(2023-03-19):
一、主控芯片简介
1.1  SH79F2201的引脚图:

1.2  SH79F2201的主要特性:
基于8051指令流水线结构的8位单片机

- 最高84MHz系统工作频率

集成算术协处理器

(MDU+CORDIC+SVPWM)

- 单周期32bit硬件移位单元
- 单周期16 X 16bit硬件乘法
- 9周期32 / 16bit硬件除法
- 单周期32bit+32bit加法
- 硬件CORDIC协处理器(圆函数)
- 两套操作数结果寄存器组可切换
- Q格式数据乘法/除法自动移位
- 可选带饱和的乘加运算
- 带移相功能的SVPWM生成支持五段式和七段式
- 可硬件实现FOC算法所需的低通滤波、PI控制和坐标变换
Program ROM(Flash):32K字节

Program RAM: 8K 字节

Data RAM:1.5K字节

类EEPROM:最大1K字节

工作电压:

- fSYS=128K-84MHz,VDD=2.4V- 5.5V
高频振荡器:

- 内部RC高频振荡器:8MHz(全范围1%精度)

- 内部集成无需外接电容的PLL,最高输出84MHz

低频振荡器:内部RC低频振荡器:128KHz

37个CMOS双向I/O管脚

I/O内建上拉电阻

3个16位定时器/计数器T2/T3/T4

三路捕捉功能,保存捕捉触发条件下的捕捉定时器值

脉冲宽度调制模块(MCM)

- 8路(4对)16位PWM输出,每对PWM支持互补或独立模式,输出极性可单独控制

- 3种计数模式,单次计数模式,边沿对齐模式,中心对齐模式(中心对齐互补模式下支持对称和非对称波形)

- 带死区产生逻辑及故障检测功能

- PWM周期内可设置多个时刻硬件触发ADC功能

- 可设置后分频系数

     - PWM管脚顺序可选(代码选项)

中断源:

- 定时器2/3/4

- 外部中断2、3

- 捕捉中断0/1/2

- ADC

- EUART0、1,SPI

- PWM周期,归零和占空比中断

- 模拟比较器1/2

- PWM4周期中断

10+3通道12位1M sps高速模数转换器(ADC),自动触发ADC功能,12通道转换结果缓冲功能

内建多输入模拟施密特比较器器CMP1(可使用AVDD分压值作为比较基准)

内建两个高速模拟放大器OP1/2,OP2可当作多输入比较器CMP2使用

2套增强型UART:UART0、UART1

1路8bit无死区PWM输出PWM4

SPI接口(主/从模式)

双线串行接口TWI(主模式)

内建的低电压复位功能(代码选项)

- LVR电压1:4.1V

- LVR电压2:2.5V

CPU机器周期:

- 1振荡周期

看门狗定时器(WDT)

内建振荡器预热计数器

低功耗工作模式:

- 空闲模式

- 掉电模式

Flash型

40位可读MCU识别码

工作环境温度-40~+105℃

单线仿真接口(同时支持四线仿真接口)

1.3  SH79F2201的框图:

楼主:
二、SH79F2201变频冰箱方案

2.1  基本特性:

–PLL锁相环位置估计算法

–弱磁及最优电流控制

–154V~264V电压范围

–-5度~43度环温范围

–单电阻采样算法

–内置运放实现差分放大及采样

–内置比较器完成硬件过流保护

–过压/欠压,堵转/失步,过温/过载,缺相保护

–集成度高,低BOM成本

2.2  整体方案框图:

*上述方案为单变频板,功率器件选用IPM或HVIC+IGBT均可
2.3 无感FOC算法框图

变频冰箱方案为速度控制,因此上述双闭环控制为基本算法框图,其中观测器使用全维反电势观测器或磁链观测器结合PLL跟踪电机速度及角度,如下:

反电势自适应观测器

锁相环

楼主:
2.4 单电阻采样方案

压缩机变频控制主流均采用单电阻采样,节省BOM成本,一致性好
-  载波5K
-  PWM计数归零时刻进入中断,增计数时读取ADC两次触发电流并解耦,完成
  FOC计算下一周期占空比及采样点;
-  满周期时刻更新占空比及采样点
-  半个载波周期内计算完成,电流控制延时最小

2.5 移相策略

由于单电阻采样需要在有效矢量期间进行,当有效矢量宽度无法满足最小采样窗口是,常规需要对PWM波形做移相处理。由于SH79F2201的协处理器集成了SVPWM波形生成以及对PWM波形的饱和及移相的硬件运算,因此在PWM波形生成的部分节省了很多软件开销。使用SH79F2201完成一次FOC算法中从UdUq到SVPWM直到移相波形生成,总体执行时间少于3us。

2.6 软件框图

楼主:
2.7 电流波形及长周期一致性

2.8 原理图及PCB实物

网友A(2023-11-12):
SH79F2201变频控制方式很不错

网友B:
很好的驱动方案

楼主:
中颖SH79F2201变频在家电市场很齐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