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工具]
有没有零速闭环的方案啊?

楼主(2023-03-19):
论坛里好像只有强拖启动的方案,没有高频注入

网友A(点评):
电动工具上可以IPD定位,根据定位直接闭环启动,大部分工具电机都是可以正常运行的

网友B:
高频注入是什么技术,谈谈啊

网友C(点评):
每相注入脉冲获取初始角度

网友D:
零速闭环是指当机器人或其他移动设备在停止运动时,仍能够确定其位置和方向的能力。以下是几种常见的实现零速闭环的方案:

惯性导航系统(INS):INS使用加速度计和陀螺仪等传感器来测量机器人的运动状态,从而推断出其位置和方向。当机器人停止运动时,INS可以通过陀螺仪测量角度来确定其方向。

视觉里程计(VO):VO通过分析机器人从摄像头中获得的图像序列来计算其位置和方向。当机器人停止时,VO可以使用已知的参考点或特征点来确定其位置和方向。

卫星导航系统(如GPS):GPS可以提供准确的位置和方向信息,即使机器人处于静止状态。但是,GPS的准确性可能受到建筑物和其他障碍物的影响。

超声波定位系统(USL):USL使用超声波信号来计算机器人的位置和方向。当机器人停止时,USL可以通过测量超声波信号的时间来确定其位置和方向。

以上是一些常见的实现零速闭环的方案,具体的方案选择取决于应用场景和需求。

网友E:
这个是什么方案呢?我了解一下。

网友F:
我也在找差不多的方案。

网友G:
当然有啦, 首选肯定不是高频注入,因为高频注入的动态响应不好,还要看电机适不适合。

网友C(点评):
闭环不失速才是关键,且是无感

网友G(点评):
回复 网友C: 就是无感FOC,目前还没有出现过失速,很稳

网友H:
闭环启动时有的,

网友I:
怎么实现

网友J:
零速运行可能是变频器已经工作运行,工作闸已经打开,电动机并没有运转的状态,接下来就是线性加速了。

网友K:
变频器零速检测: 就是变频器频率为0 时,变频器的一个多功能输出端子,有输出,(称为:零速信号)。利用这个信号,通知 CNC ,或PLC, 或单片机 等上位机,变频器频率为0,(相应的变频电机速度为0 ),可以去做下一步动作。

网友L:
强拖启动还有高频注入还有零速闭环 都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M:
高频注入的本质:把一个高频电压叠加到基波信号上施加给三相绕组,相应的高频电流中会携带转子位置信息,利用带通滤波器把电流信号处理后进行适当处理就能得到转子的位置信息。

网友N:
无感电机,是用六脉冲定位,之后用同一套逻辑强拖然后快速启动,六脉冲结果稳定

网友O:
在0速的时候,制动不打开,但是电机已经建立了一定的转矩,在实际中,一般把制动的释放电流定为电机额定的90%,释放频率为0HZ,释放转矩为100%的额定转矩,满足了这些条件,制动才会打开

网友P(2024-06-26):
强托如果负载太重怎么办

网友Q:
目前启动应用比较多的还是强拖,角度还是先开环的

网友R:
峰岹和凌鸥都是强拖启动再切闭环,不知道闭环启动怎么实现

网友S:
引用 网友R:
峰岹和凌鸥都是强拖启动再切闭环,不知道闭环启动怎么实现

强拖是怎么拖啊?

网友S:
引用 网友Q:
目前启动应用比较多的还是强拖,角度还是先开环的

请问如何强拖

网友A(点评):
固定频率或者逐步加大频率向一个方向强制换相,等电机有一定转速了就可以通过判断过零点进入闭环运行

网友Q:
就是电流环是闭环的,给定一个电流id,拖到一定速度角度在闭环

网友S:
引用 网友Q:
就是电流环是闭环的,给定一个电流id,拖到一定速度角度在闭环

请问强拖的时候,速度需要检测吗?如果需要,如何检测速度呢?

网友Q:
引用 网友S:
请问强拖的时候,速度需要检测吗?如果需要,如何检测速度呢?

强拖的时候速度都是人为给定的,比如强拖到固定的电频率,此时观测器也是同时起作用的,看看观测频率和给定的频率是不是收敛了,如果强拖到一定频率,产生的反电势足够,就达到切闭环的条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