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中颖触摸模块原理图

楼主(2023-03-19):
有C系列的触摸应用框图如下所示,外接10nF-100nF之间的电容C1即可实现触摸检测功能。

图1-1 Touch应用框图

如图1-2所示为Touch应用参考原理图,主要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

图1-2 Touch应用原理图

仿真调试:

1)仿真接口ISP :VDD,SWE,GND

2)参数调试UART接口P1:VDD,RX,TX,GND

为方便开发,建议预留仿真及参数调试接口,可通过中颖提供 “STouch”软件观测触摸检测数据观测软件。

触摸电路:

1)外接触摸电容C1。选择nF级(103,223,333,473等)电容 (材质X7R等常规电容即可,对温度范围要求较广的场合例如-30℃建议使用NPO电容)。

2)触摸引脚根据实际需要可增加或删减按键个数。在触摸口可调整的情况下,建议与高频IO口(SPI/I2C/UART等)隔开,以便于PCB走线。

电源电路

3)触摸引脚与PAD之间串一个1~4.7K的抗干扰电阻(建议选择4.7K)。

电源电路:

电源需要接大小电容滤波,推荐为100uF+100nF+100nF,100nF靠近电源输入端,100uF+100nF靠近IC,电源上面越多的电容,抗干扰能力越强。

图1-3 滤波电容放置

网友A(2023-11-12):
滤波电容必须添加嘛

网友B:
建议预留仿真及参数调试接口,可通过中颖提供 “STouch”软件观测触摸检测数据观测软件。

网友C(2025-08-30):
中颖触摸模块原理图设计:触摸按键通过铜箔电极连接 MCU 触摸引脚,需串联限流电阻保护引脚;按键旁可设接地保护环,通过 0 欧电阻接 GND;模块需单独退耦电容(如 100nF)就近接 MCU 电源;避免与高频信号线共路,布局上清晰区分触摸区与非触摸区,参考数据手册典型应用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