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中颖触摸模块PCB注意事项

楼主:
PCB布板注意事项:

为了触控效果达到最佳,除了要遵循通用的布线规则之外,在PCB设计上有一些参考建议,请使用者画板时注意。

1)外接触摸按键电容C1,串联电阻靠近MCU引脚,可增强抗干扰。

               图1-4外接电容C与抗干扰电阻位置

2)尽量将按键线与按键线之间以及按键线与其它走线之间的间距拉开,并行距离不能小于20mil,越大越好。

                   图1-5 线间距

3)由于电容式触控按键属于高阻抗特性,容易受到高频信号源(SPI/I2C/UART/PWM/LED等)干扰,因而尽量避免高频信号线接近按键走线,感应盘到触摸芯片的连线不要跨越强干扰、高频的信号线。在无法避免的情况下,两者垂直走线。如果PCB受限一定要并行走,需要里面加GND线隔离。

            图1-6  触摸按键走线与其它高频信号走线

4)按键与IC脚之间的信号线尽量不要靠近PCB板边,板边的干扰会较大,且人手容易接触到板边。如果为双面板,触摸按键的走线位于PCB上与触摸按键不同的一面可减少手指接触走线的影响。

5)触摸按键传感器下面不能走其它触摸按键的走线。

              图1-7 触摸按键走线

软件配置:

1)中颖提供完整的高抗干扰性触摸库,用户只需进行简单的参数配置即可实现正常的触摸及功能。

2)中颖“STouch”软件可用于触摸数据观测以及校准等(需与触摸库配合使用)。

网友A(2023-11-12):
中颖的Touch按键很好用

网友B:
中颖提供完整的高抗干扰性触摸库克直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