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按键2中断没反应

楼主:
题主要实现的功能是通过按键(GPIOC端口,13号引脚)引起中断,中断服务函数是让LED绿灯反转。类似的代码,按键1可以实现,按键2不可以,可以帮我分析下原因吗?

网友A(点评):
单步运行看看走到哪里

网友B(2023-03-20):
回调函数看看呗,说不定是回调函数的问题。

网友C:
中断函数EXTI15_10_IRQHandler写对了吗?

网友D:
按键初始化看着没有问题, 估计问题出在别的地方了。

网友E:
检查一下中断服务函数写的有没问题

网友F:
看看中断配置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G:
单步运行看看走到哪里

网友H:
看看回调函数

网友I:
对,说不定是回调函数的问题。

网友J:
看一下中断初始化成功没

网友K:
看看中断服务函数写的有没有问题

网友L:
听大佬们的意见看看回调吧

网友M:
检查下中断函数

网友N(2024-04-15):
但是,由于变压器存在漏感,

网友O:
在此情况下我们通常会用电阻串联在电路中

网友P:
缩合型灌封硅胶由于固化过程有体积收缩一般不使用在模块电源的灌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