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按键操作有几个按键可用呀?

楼主(2023-03-20):
我在学“按键操作”时,发现只有板子(霸道v2)上的RESET按键有效,按下灯亮,释放则灭。
可是按照原理图,不应该有两个按键有效吗?一个对应GPIOA端口的0号引脚,一个对应GPIOC端口的13号引脚。

网友A:
是不是单片机里面没有程序?

网友B:
下载程序进去,按下按键没有反应?

网友C:
如果会调试,可以进入调试看看按键的引脚状态。

网友D:
你这是不程序没下对啊?

网友E:
用户按键要有程序支持才得行啊!

网友F:
你烧录进去的是这个例程吗?

网友G:
里面没有程序?

网友H:
应该是程序烧录错误吧

网友I:
可能是程序烧录错误吧

网友J:
应该是程序

网友K:
应该程序没下对吧

网友J:
你这程序问题吧

网友D:
是不是没下载进对应程序啊

网友F(2023-07-05):
你是不程序没下载正确啊?

网友L:
如果没有下载成相应的程序

网友M:
downloader步伐进去,按下按键没有反响?

网友H:
程序是不没烧录对啊

网友D:
那个是复位按键。其他不能用说明程序写的有问题

网友N:
你这是程序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