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ADC采集数据,串口打印乱码

楼主(2023-03-20):
这是我的主函数和ADC配置的函数,目前不清楚为什么在串口打印出来会乱码。

uint16_t ADC_Value;

int main(void)
{

        Serial_Init();
        AD_Init();

        while(1)
{
        ADC_Value = AD_GetValue();

        printf("\r\n %c",ADC_Value);
        delay_ms(100);
}
}

void AD_Init(void)
{
//开启adc时钟,使能GPIOA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ENR_ADC1EN,ENABLE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 );

//预分频,主频72M,adc最高14M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6);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模拟输入模式,防止干扰,ADC专属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规则化通道,16通道,但只有一位数据可读,避免数据覆盖,使用DMA转运数据
//通道0,序列1,55.5转换时间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ADC_Channel_0,1,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连续转换还是单次转换,单次转换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数据右对齐,高4位为0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外部触发源,该处使用软件触发,则无外部触发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独立模式,一个ADC转换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1;//扫描模式下,使用的通道数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DISABLE ;//扫描转换模式,非扫描

        ADC_Init(ADC1,&ADC_InitStructure);

        ADC_Cmd(ADC1,ENABLE);

//开启转换,要求校准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复位校准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SET );//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SET);

}

uint16_t AD_GetValue(void)
{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ENABLE);
        while(ADC_GetFlagStatus(ADC1,ADC_FLAG_EOC) == RESET);
        return 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1);
}

网友A:
printf("\r\n %c",ADC_Value);改成printf("\r\n %d",ADC_Value);试试

网友B:
uint16_t ADC_Value;是16位类型的,怎么能用%c输出呢?

网友C:
你printf的输出语句有问题,可以参考楼上的意见。

网友D:
这个是C语言使用的问题,其实和ADC本身没有关系

网友E:
print语句有问题吧

网友F:
printf 函数的格式有点问题吧

网友G:
怎么能用%c输出呢?

网友H:
你的PRINTF是基于什么输出的?

半主机? uart ?

还有 你的Printf格式要斟酌下,其它同仁也给出了建议。

网友I:
printf的输出语句有问题

网友J:
你转换的adc有问题的吗

网友K:
把Use MicroLIB 选项勾上

网友L:
是不是波特率配置的不正确呢

网友M:
串口助手的通信参数是否和板卡的一致;串口线和接口是否牢固

网友N:
检查一下硬件是否共地,波特率是否一致呢

网友O:
串口乱码跟adc采样没有关系。

网友P:
你上面贴的程序中没有配置波特率啊,估计就是这个问题。发送端和接收端的波特率一般一致,另外停止位等也必须一致。

网友Q:
如果你的配置确认没有问题,那么最有可能是 HSE_VALUE 这个值不对,你可能使用的是一份demo程序,

网友R:
显示乱码一般是波特率配置的不对。

网友S:
ADC采样的速度怎么样

网友T:
串口软件是否有问题,多备用几个,格西烽火、SSCOM等。

网友U:
这个串口打印的问题,

网友V:
是发送汉字乱码吗?

网友W:
printf格式不对吧

网友X(2023-07-03):
你的PRINTF是基于什么输出的?

网友Y:
半主机? uart ?

网友Z:
还有 你的Printf格式要斟酌下,其它同仁也给出了建议。

网友AA:
你上面贴的程序中没有配置波特率啊,估计就是这个问题。

网友AB:
发送端和接收端的波特率一般一致

网友AC:
另外停止位等也必须一致

网友E:
用%d才行吧

网友AD:
串口波特率问题吧

网友AE:
你这print函数写的有点问题啊

网友AF:
printf函数格式有一个小问题

网友AG:
print语句有問題吧

网友AH:
输出数据格式的问题吧

网友AI:
Uint16_t adc_value, 16种类型,如何使用% c输出?

网友B:
助手的串口通信参数与卡一致,串口和接口强

网友AJ:
printf的输出语句有問題

网友A:
转换adc有问题

网友E:
print的问题吧

网友C:
一个串口软件是否有问题,多备用几个,抢点火,sscom等。

网友AK:
波特率配置不正确

网友AL:
检查硬件整体、波特率是否一致

网友I(2023-10-27):
uint16_t ADC_Value;是16位类型的,不能用%c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