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热饭盒控制板

楼主(2023-03-20):
控制板功能
       电热饭盒的原理是利用电能加热发热体,使发热体加热后,把热量传递给饭盒的容器,从而加热食物。具体来说,电热饭盒由发热体、保温材料、电源线、温度控制器等组成。当电源线接通后,电能就会被发热体转化成热能,发热体温度升高,把热量传递给内部的保温材料,随后传递给饭盒的容器,最终使得食物加热。温度控制器会监测内部温度,当温度达到设定值时,会自动切断电源,保证食物不会过热或者过冷。同时,保温材料还可以保持食物在温暖的状态,保温效果较好。

       需要注意的是,电热饭盒加热时需要消耗一定的电能,使用前要注意接通电源时是否符合安全规定。同时,为了保证食物的卫生与安全,电热饭盒也需要定期清洗消毒。

系统框架

模块及配件

  TCOOP-M004-升压模块-MT3608(将锂电池电压转化为控制板所需的电压)

输入电压:2.8-5.5V

输出电压:5V

最大输入电流:1.2A

工作效率:>=80%

保护:限流保护,过温保护,过压保护

安装方式:2.54*4P排针

开关频率:1.2MHz

尺寸:15*13*3(mm)

工作温度:-40°C  ~  +85°C

贮存温度范围:-65℃~125℃

  TCOOP-M074-单节锂电池充电模块-FM4057 (锂电池充电功能)

输入电压工作范围:4.6-32V

输入过压保护电压:6.5V

充电电流:1A

支持电池类型:4.2V、4.35V、4.4V

保护:输出过流、过压、短路保护;输入过压、欠压保护;OTP 过温保护

特性:4KV ESD

安装方式:传感器2.54*6P排针

尺寸:10*15.72*3(mm)

工作环境温度范围:-40℃~ +85℃

 TCOOP-M015-处理器-N79E715AT28 (控制电动奶泡器的开关、转速、加热等功能)

内核:51(4T)CMOS微控制器

工作电压范围:2.4~5.5V

工作频率:高速内部RC振荡器22.1184 MHz

工作温度: - 40 ℃ 至 + 105 ℃;

I/O口:最多25个I/O引脚,具有四个优先级的14个中断源内存FLASH: 16 KB;模数转换器(ADC):提供 8 模拟通道;计时器/计数器:两组16位定时器/计数器,一个16位定时器,具有三个通道的输入捕获脉宽调制器(PWM);4通道10位PWM输出,带一个制动/故障输入;8个键盘中断输入(KBI);10位A/D转换器;串行端口:一套UART具有帧错误检测和自动地址识别功能;1组UART;一套具有主/从功能的SPI;2组SPI;一套具有主/从功能的I²C

TCOOP-M061-显示模块-数码管驱动模块-TM1680

工作电压2.4~5.5V

显示:32ROW*8COM 和 24ROW*16COM

两种通讯方式:I2C接口(SDA、SCL)

输出渠道: NMOS 和PMOS

工作频率:内置 256KHz RC振荡器

TCOOP-M019-电机驱动模块-TC118S(驱动直流电机工作)

电源电压:7.2V

最大连续输出电流:1.8A

功能:内置迟滞热效应过热保护功能;驱动前进、后退、停止及刹车功能

低导通电阻:1.6Ω

工作环境温度范围:-40℃~ +85℃

TCOOP-M010-传感器模块-称重模块-HX711

输入电压:DC2.8-5.2V

工作电流:<1.6mA

精度:24位AD采样输出数据

速率:80HZ

保护:短路保护故障提示:未接传感器,传感器任意一根线断路,传感器任意两根线短路

安装方式:传感器2.54*6P排针;通讯口2.54*4P排针

尺寸:16*25*3(mm)

工作环境温度范围:-40℃~ 85℃

贮存温度范围:-65℃~150℃

TCOOP-P075-加热片模块

工作电压:5V

工作环境温度:-40℃~ 85℃

工作方式:输入低电平或接地信号,加热片工作

产品特点:使用5VPTC恒温发热片          自带电源指示灯          放置在容器外部进行加热使用,切勿将加热片置于液体中进行使用

网友A(点评):
围观了解一下,这个还可以搞成输液加热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