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使用printf应该注意些什么?

楼主(2023-03-20):
芯片:m051

开发环境:KEIL MDK 4.72

BSP:09年的老版本

包含了<stdio.h>来调用printf函数,程序执行到printf语句后就死在那还需要配置什么吗?

网友A:
1)配置好UART0
2)把retarget.c加到工程里去。
3)如果用的是最新的V3版本的BSP,接下来只要在retarget.c在这个文件的开头加一个定义:#define DEBUG_ENABLE_SEMIHOST 就可以了。

网友B:
串口没有初始化吧。
拿标准的bsp sample跑,就可以打印了吧

网友C:
有没有映射成功,没成功可能会让程序跑飞。

网友D:
不能被阻塞呗,打印的时候优先级要最高才行。

网友E:
调试看一下,死在哪了,感觉没配置好。

网友F:
printf要求指定的格式化字符串与传递给它的参数类型匹配,否则可能会导致不可预期的结果或程序崩溃。

网友G:
在单片机上使用printf函数需要用到串口通信模块

网友H:
可以使用snprintf函数来限制输出字符数量。

网友I:
应该尽量避免使用过于复杂的格式化字符串,保证代码简洁易读,便于维护。

网友J:
如果在多线程环境下使用printf,可能会存在并发问题,导致输出内容错乱。可以使用互斥锁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K:
为了避免输出缓冲区中的字符丢失,应该在使用完printf函数后显式清空输出缓冲区。

网友L:
printf输出的字符需要通过串口发送给外部设备才能被查看。

网友M:
在嵌入式系统中使用printf时,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合理控制其使用频率,避免对整个系统的性能产生过大的影响。

网友G:
printf输出的字符数不能超过缓冲区大小,否则可能会导致内存破坏或程序崩溃。

网友N:
控制使用频率

网友O(2023-04-26):
如果执行printf就死机,估计是你没开keil的microUSB吧

网友P:
你看看你的重定义呗,看看是否有问题

网友Q:
这个太简单了吧,随便找个例程一抄就好了啊

网友R:
话说,这个printf官方没有例程使用吗?

网友S:
也没必要printf,自己写个字符串发送不也行么

网友T:
这个手搓吧,如果重定义不容易的话,自己写个函数也行的

网友U:
编译的时候还没报错?

网友V:
跟BSP好像没啥关系,感觉是你没开microUSB的事儿吧

网友W:
你重定向没弄好?

网友X:
建议还是直接字符串打印吧,能很快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Y:
调试看看,死在哪了,可能没配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