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MHz正弦波电路怎么产生?高手帮忙看看

楼主(2023-03-20):
下面图片,正常使用800KHz正弦波电路,能否提供到3.5MHz的频率?需要修改那里?现在电路提高频率之后幅值很低。

xch
这OPA 放大器是按照1MHZ设计的。 运放和外围电路都得按照3.5MHZ 重新设计。

网友A:
这种架构就是DDS,MCU速 度行吗,DAC行吗,运放滤波带宽行吗?是的话,重构滤波参数就可以了。

网友B:
如果频率固定3.5M,用个有源晶振最简单。

网友C:
放大器是个1MHZ的低通滤波器。所以3.5MHZ衰减了

楼主:
请教1MHZ的低通滤波器,改成3.5MHZ需要调整那些?怎么修改呢?

网友D:
推挽输出级BD243,BD244的速度太慢不能放大3.5MHz信号。把这两个管子改为高速功率管即可。其他电路可以不变。

高速功率管有推荐常用型号吗

网友E(2023-05-10):
ADI官网有模拟滤波器向导设计工具,可以设计个模拟滤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