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453】例程调试时printf在哪里显示?

楼主(2023-03-20):
例程调试时printf在哪里显示?

网友A(2023-04-25):
看你重定向在那个串口呗

网友A:
一般都是串口0或者是串口1

网友B:
数据在串口缓冲区里呗,你可以仿真的方式看看

网友C:
可以看你printf的定义的

网友D:
调试的时候可以接个串口调试助手来玩啊

网友E:
想在哪儿显示就看你代码定义了

网友F:
我觉得可以自己写个printf,定义在串口1上

网友G:
都行,在哪儿输出都看你定义函数的

网友H:
我一般都是用串口1当printf的

网友I:
显示不是上位机的事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