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INI58上電開機延遲時間,可以縮短嗎? P4.6、P4.7可當一般IO? 使用NUDIP MIN

楼主(2023-03-20):
最近購買開發板

嘗試點個IO

使用Mini58_Series_BSP_CMSIS_v3.00.003中的GPIO_LED範例

但發現重新上電

要等大約3秒

P1.5外接的LED才開始閃爍(開發板只做LED明滅功能)

請問要如何縮短?

會需要掛振盪器?

另外開發板上自帶的LED

只是單純查看燒錄狀況?

P4.6、P4.7不能當作一般IO使用?

网友A:
从复位到P1.5第一次被拉低大概10ms以内。3s钟的话怀疑外部晶振有问题,程序是使用外部晶振的,如果使能外部晶振后发现失败,会再切到HIRC。开发板部分有两个LED,一个是电源指示,另一个是GPIO控制的。nulink me是仿真器,它上面的指示灯用于指示烧录状态。  P4.6和P4.7可以用作普通GPIO
可以进入debug,单步走,看看main函数中哪一句耗时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