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tiny-451供电电压问题

楼主(2023-03-20):
使用官方BSP_3.00.005中"nutiny-sdk-451"文件夹的闪烁LED工程,编译烧写进入板子,电源连接到板子两个USB电源接口的任意一个后,都会降压到3v正常工作闪烁,但是通过排针外接5V电源后就不能工作了

网友A:
可以將Nu-Link-Me右下角的0歐姆電阻從"3.3V"改成"5V",
這樣就可以提供M451 5V電源.
或者将Nu-link-Me掰下来

网友B(2023-05-09):
把Nu-Link-Me右下角的0歐姆電阻從"3.3V"改成"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