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32F460的CAN出现CAN_FLAG_TEC_REC_WARN错误

楼主(2023-03-20):
目前CAN波特路设置为125k,用200米的线进行通讯时出现CAN_FLAG_TEC_REC_WARN 这个错误,有人知道怎么回事吗?

网友A:
先确定一下底层的波特率以及采样点配置是否准确与合适,再看看差分波形是否带有很多干扰,这些情况都比较容易造成 can 控制器的发送和接收错误计数器在 can 协议范畴内自加。

网友B(2023-09-12):
CAN_FLAG_TEC_REC_WARN是CAN总线通信中的一个错误标志位,表示技术性接收警告

网友C:
当CAN节点接收到来自其他节点的错误帧时,会设置该标志位

网友D:
我了解到的是技术性接收警告并不表示通信故障,而是指示在接收过程中发现了一些技术性问题

网友E:
如果因为传输错误可能会这样,比如在CAN总线通信过程中,由于电磁干扰、传输线路不良或节点电气问题等原因,导致数据传输错误。这可能会导致接收到错误的帧,进而设置技术性接收警告标志位

网友F:
你这是不是总线挂的设备太多了啊?

网友G:
建议可以减少通信速率,还有就是缩短点总线

网友H:
估计是速率不匹配了?

网友I:
用can还是比较麻烦哦,真的是

网友J:
当CAN总线上的节点数量过多或数据传输速率过高时,可能会导致总线负载过重

网友K:
一般如果CAN节点之间的通信速率设置不一致,可能会导致数据传输错误和技术性接收警告

网友L(2024-02-28):
底层的波特率以及采样点配置是否准确

网友:
CAN就是容易匹配出问题  用软件调好波特率等一致

网友M(2024-08-12):
CAN错误计数器

网友N:
检查硬件连接

网友O:
检查总线负载

网友P:
检查是否有任何软件bug或不当的CAN消息处理逻辑。

网友P:
使用CAN分析仪或示波器来观察总线上的通信情况,查找是否有异常的错误帧或高频率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