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IC卡控制问题

楼主(2023-03-20):
用nuc120控制ic卡,使用的是里面的例程,但不通,卡片检测就通不过,请问是不是管脚直接接IC卡的管脚,需要有什么配置吗?

网友A:
是iso7816的卡吗?管脚直接对接就可以

网友A:
芯片管脚配置对了吗

网友B(2023-04-24):
估计是你检测IC卡的流程有问题吧

网友C:
你用的是什么射频读写芯片啊?

网友D:
可以仿真的方式跟踪一下看看的

网友E:
有可能你的检测流程就没对,比如初始化,天线开启之类的

网友F:
需要配置啊,你用啥射频芯片,就要用对应的驱动代码的

网友G:
你在网上找个驱动代码试试呗,我觉得IC读写还是比较简单的

网友H:
检测不通过,你要仿真看看在哪里不通过的

网友I:
一般有可能是ASK或者ATQA啥的标识不对,导致识别失败的

网友J:
你先用示波器,看看你的天线线圈有没有能量之类的

网友K:
按理来说,你要是时序对了,就可以实现卡片检测的,这里要看你是否能与射频芯片通信成功才行

网友L:
可能是你检测IC卡的流程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