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N329怎么把ADC采集的音频数据打印出来?

楼主(2023-03-20):
我使用裸机录音的那个例程,这个程序中,g_pi32AudSampleBuf是采集到的音频数据吗?另外,bIsBufferDone = 1和 =2 是什么意思诶?当=1的时候,那个写入的时候,为什么地址要加上E_AUD_BUF/2?另外,即使周围很安静,g_pi32AudSampleBuf中也经常会有值是60000多的数据,是噪音吗?

网友A(2023-04-24):
估计是噪音吧

网友B:
一般录音不就是持续性的录音么,所以6W的数据也是正常吧

网友C:
你可以看看通信逻辑,一般buf会存音频数据的

网友D:
1和2这都要看手册啊,不然咋能知道是啥意思

网友E:
地址这都是程序设定的,你也可以修改的

网友F:
可以看看通信逻辑,一般buf会存音频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