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控制] PCBA加工组装需要的设备有哪些

楼主(2023-03-20):
在PCBA生产过程中,需要使用大量的专业化的机器设备来加工组装PCB,而一个工厂的机械设备直接决定了其产品的好坏。以下内容主要介绍一个PCBA制造工厂在生产过程中所需的基本设备。
1、上板机
全自动上板机的优点在于无需专用设备基础,放置在平地上即可与送板机配套使用,降低生产成本;整机无移动的电缆和电气元件,保证了操作人员的人身安全;整体设备具有结构简单合理,操作使用灵活、性能可靠、适用范围广特点。
2、锡膏印刷机
现代锡膏印刷机一般由装版、锡膏添加、压印和电路板转移组成。 其工作原理是:将PCB板固定在印刷定位台上,然后由印刷机刮刀通过钢网将锡膏漏印在焊盘的指定位置上。
3、SPI(锡膏检测仪)
SPI的检测原理是利用光学影像来检查pcb板的品质,SPI主要检查的是锡膏的平整度、厚度以及偏移量。
4、贴片机
贴片机通过收集组件并将它们精确地放置在 PCB 上来自动化这个过程。这些机器速度快、精度高。它是通过移动贴装头把表面贴装元器件准确地放置PCB焊盘上的一种设备。贴片机分为手动和全自动两种,是整个SMI、生产中最关键、最复杂的设备。
5、AOI(自动光学检测仪)
AOI用一个高分辨率相机捕获测试 PCB 的图像。它将这些图像提供给计算机,将它们与模板进行比较。如果 PCBA 的结构没有问题,计算机将显示“PASS”。但是,如果发现任何故障,它将显示“FAIL”并提醒操作员。AOI可检查元器件上的错件、极性反向、漏件、歪斜、多插件等缺陷。
6、回流焊
这种设备的内部有一个加热电路,将空气或氮气加热到足够高的温度后吹向已经贴好元件的线路板,让元件两侧的焊料融化后与主板粘结。这种工艺的优势是温度易于控制,焊接过程中还能避免氧化,制造成本也更容易控制。
7、AXI(自动X射线检测)
AXI是近几年才兴起的一种新型测试技术。当组装好的PCB板沿导轨进入机器内部后,位于线路板上方的X-Ray发射管发射的X射线穿过线路板后被置于下方的探测器(一般为摄象机)接收后形成图像。X射线检测技术除了可以检验双面贴装线路板外,还可对那些不可见焊点进行彻底检验。同时利用此方法还可以检测通孔(PTH)焊点,检查通孔中焊料是否充实,从而极大地提高焊点连接质量
以上,您希望与一家能够验证您的设计完整性并构建最佳 PCB 的公司合作。最好的 PCB 制造商拥有符合您要求和最新行业标准的最新设备。这些规范可能包括 PCB 原型设计和彻底的最终产品检查。四川英特丽作为专业的PCBA加工组装制造商,拥有最新的 PCBA 设备来满足这些要求并确保生产效率。

网友A:
想买个焊锡槽,发现挺贵的,要几百块

我公司是制造SMT贴片的呢~不卖器械哦,您如果smt贴片制造或PCBA制造的需求我司将非常荣幸与您合作

网友B:
PCBA加工组装需要的设备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SMT贴片设备:贴片机、贴片烤箱、自动点胶机、印刷机等,用于实现SMT贴片工艺,将元器件精确地贴到PCB板上。

THT插件设备:波峰焊接设备、手动插件架、焊锡炉、烘箱等,用于实现THT插件工艺,将插件(如插针、插座、电容、电阻等)插入到PCB板上。

焊接设备:包括波峰焊接设备、回流焊接设备、手持焊接枪等,用于焊接SMT和THT的元器件和插件。

检测设备:包括AOI(自动光学检测)设备、X射线检测设备、ICT(电路板测试)设备、FCT(成品测试)设备等,用于对PCB板和成品进行检测,以确保产品质量。

装配设备:包括装配线、测试设备、调试设备等,用于对PCBA组装的成品进行装配、测试和调试。

清洗设备:包括超声波清洗机、喷淋清洗机等,用于对PCBA组装后的成品进行清洗,以确保产品质量和长期稳定性。

除了以上设备,还需要一些辅助设备和工具,如工作台、手动螺丝刀、万用表等。

网友C:
还不如去收购一个工厂的比较好。

网友D:
强烈建议楼主去收购一个工厂,这样比较好的。

网友E:
实地考察一下,以客户的身份进行,就好了。

我司就是做SMT贴片加工的哦~这些都是公司目前现有的机械

楼主:
引用 网友B:
PCBA加工组装需要的设备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SMT贴片设备:贴片机、贴片烤箱、自动点胶机、印刷机等, ...

对的字数受限 文中没说完整感谢您的补充

网友F:
PCB空板经过SMT上件,或经过DIP插件的整个制程,简称PCBA

网友G:
金属涂层除了是基板上的配线外,也就是基板线路跟电子元件焊接的地方。此外,不同的金属也有不同的价钱,不同的会直接影响生产的成本;不同的金属也有不同的可焊性、接触性,也有不同的电阻阻值,也会直接影响元件的效能

网友H:
印制电路板的设计是以电子电路图为蓝本,实现电路使用者所需要的功能

网友I:
PCB的制作过程根据不同的技术可分为消除和增加两大类过程

网友J:
积层法是制作多层印刷电路板的方法之一

网友K:
在制造工艺,特别是在测试中,不断增加的PCBA复杂性和密度不是一个新的问题

网友L:
自己加工吗?那不是投入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