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应用开发] 一般RISC-V的单片机用什么烧录器烧写固件?

楼主(2023-03-20):
J-LINK,DAP、ST-LINk这些肯定是不行的吧,一般是用的什么烧录器啊?

平头哥 CSK ?

网友A:
这个要根据厂家和产品来说吧,比如沁恒CH32V系列MCU,一般就用他们自家的脱机烧录器

网友B:
沁恒的自己的烧录器的。

网友C:
使用沁恒专用的下载调试器

网友D:
下载调试器WCH-Link

网友:
WCH-Link 用于沁恒RISC-V架构MCU和带有SWD接口的ARM内核MCU的在线调试和下载。

网友E:
WCH-Link下载仿真器

网友F:
CH32V103 开发板,集成了仿真下载器

网友G(2023-05-05):
WCH-Link Utility是一款配合WCH-Link(V1.40及以后固件版本)使用的SWD方式单片机代码烧录工具。

网友H:
Wch-Link的开源仿真烧录器

网友I(2023-10-07):
RISC-V单片机可以使用并口烧录器或串口烧录器烧写固件,具体选择哪种烧录器取决于实际需求和可用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