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D32F307+88E1111

楼主(2023-03-20):
用GD32替代现有单片机时,调试PHY芯片一直不通。

楼主:
PHY芯片为国产的88E1111,引脚接线设计为MII方式

楼主:
看了官方的原理图资料,发现无论是 MII还是RMII,都需要PA1接到PHY芯片的XTAL1,且需要PA8一同接进来,提供一个时钟。或者不用PA8,外接一个50MHz的晶振。

楼主:
原先的板子的接线是,PA1接在PHY的RX_CLK上

楼主:
原先的板子的接线是,PA1接在PHY的RX_CLK上。

楼主:
请问有没有 成功使用GD32F307 配置88E1111的方案

网友A:
88E1111是千兆的,虽然也能支持MII,但好像有些浪费哈。

可能是为了接光纤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了官方的原理图资料,发现无论是 MII还是RMII,都需要PA1接到PHY芯片的XTAL1,且需要PA8一同接进来,提供 ...

不应该这么接吧,RMII另说,MII接收时钟和发送时钟应分别接到phy对应的管脚上,至于phy的时钟是独立的晶振或者晶体提供还是处理器提供那是另外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