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CW24C系列的EEPROM的最大容量是多少?

楼主(2023-03-20):
CW24C系列的EEPROM的最大容量是多少?

网友A:
CW24C系列EEPROM的工作电压为1.7~5.5V,最大容量512Kbit,最大擦写次数5M或者1M次,请参考其选型表。

网友B:
大容量的SPI EEPROM可不可以替换小容量的SPI EEPROM?

网友C:
单片机EEPROM扇区存多大数字

网友D:
CW24C系列的EEEPROM存储容量和AT24C256比那哪个大?

网友E:
EEPROM与FLASH闪存到底有什么区别

网友F:
24C系列的,容量如何定?

网友G:
EEPROM的容量比随机存取存储器大,但比内存的容量小

网友H:
FLASH按块/扇区进行读写操作,EEPROM支持按字节读写操作

网友I:
CW24C64:64Kb(8KB)

网友D:
CW24C系列EEPROM产品采用了高可靠性的CMOS工艺和低功耗的设计,支持多种写入保护和密码保护功能,可以广泛应用于各种存储数据的场合。

网友J:
CW24C系列的EEPROM多种容量规格的产品。

网友B:
具体型号和容量规格如下:

CW24C01:1Kb(128字节)

CW24C02:2Kb(256字节)

CW24C04:4Kb(512字节)

CW24C08:8Kb(1KB)

CW24C16:16Kb(2KB)

CW24C32:32Kb(4KB)

CW24C64:64Kb(8KB)

网友K:
CW24C系列EEPROM的最大容量为64K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