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目前的MOSFET提供哪些封装?

楼主(2023-03-20):
目前的MOSFET提供哪些封装?

网友A:
武汉芯源的MOSFET可提供如下封装:TO-220-3、TO-247-3、TO-252-2L、TO-263-2L、DPAK-3、SOT-223-2L、PDFN8*8等,请参考其选型表。

网友B:
常用的mosfet有哪些?

网友C:
MOSFET几种典型驱动电路

网友D:
MOSFET导通电压是多少?

网友E:
MOSFET和IGBT是怎么选型的?

网友F:
驱动的mosfet源极的电阻是多大的

网友G:
mosfet可以替代继电器吗?

网友H:
插入式,表面贴片式